喷漆与喷塑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2022-11-04):
给产品表面喷上各种涂料,是最主要的表面处理工艺之一,它即能让产品好看,又能达到保护产品基体的作用。

而在这其中,喷塑和喷漆又是广泛使用的两种喷涂工艺,要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相信很多人都没搞清楚,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同一种工艺的不同叫法而已,而实际上他们是两种不同的工艺,使用的设备和工艺流程都不相同。

喷漆

其实,不管是喷塑还是喷漆,它们都属于喷涂,分别了解喷塑和喷漆,就能知道它们之间的不同。
首先来看看较简单的喷漆。

喷漆
喷漆是一种简单和普遍使用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是通过将油漆放入到容器中,用机器设备加压后将油漆以雾状的形式喷到产品上,形成一层漆膜,喷漆在船舶,机车,桥梁,机械等领域广泛使用。
喷漆的主要作用也是对产品或者半成品起到保护防止生锈,腐蚀,还能起到装饰作用,让产品看起来更加美观。

喷漆的分类和特点‍
根据操作方式,喷漆可以分为手工喷漆和自动喷漆两种。
手工喷漆是工人手持喷枪,根据工件形状对产品进行喷涂。
优点是操作灵活、方便,适用于不同环境、形状、大小的产品,设备简单,能源消耗低;
缺点是生产效率低,喷涂质量不稳定,工人劳动强度大,易受漆雾污染,劳动条件差。

自动喷漆是利用机械操纵喷枪,对产品进行喷涂。
优点是生产率高,喷涂质量稳定,工人劳动条件好。
缺点是设备较贵,设备结构复杂。
喷漆还可以分为空气喷漆、高压无空气喷漆这两种。

空气喷漆是以喷枪为工具,靠压缩空气的气流将油漆吹散,雾化,喷向产品表面,形成漆膜。
空气喷漆具有使用的设备简单,形成的涂层致密等优点;但空气喷漆也会出现,在喷漆过程中有大量的漆雾产生,污染空气,油漆损耗大,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和其它杂质容易混入漆流之中,处理不净,会影响涂层的质量等缺点。

空气喷漆广泛应用于涂漆面积大,工件外形复杂的手工喷漆,由于喷漆过程中,有大量的漆雾产生,为限制漆雾对环境的污染。

高压无空气喷漆是利用密闭容器内的高压泵,将油漆增压后从喷枪喷出,因压力骤降而立刻剧烈膨胀雾化,喷向工件表面形成漆膜。
高压无空气喷漆具有生产率高、漆雾少、对空气污染程度较低、劳动条件好和漆膜附着力强等优点,且由于漆流中没有水分、油类等杂质混入,所以涂层的防护性能也好,高压无空气喷漆也有设备结构较复杂,涂层不及空气喷漆均匀,装饰性较差等缺点。

高压无空气喷漆适宜于小型产品的喷漆,为了改善卫生条件,高压无空气喷漆操作宜在喷漆室中进行。

喷漆工艺流程‍

产品在喷漆之前也要进行处理,通过除锈,除油等方法将产品表面处理干净,这样喷漆层才会更加的牢固。
经过处理后的产品还要经过清洗表面,经过自然干燥后就能够在产品上喷漆了。

喷漆有直接喷一层油漆的,也有为了获得致密而坚固的油漆层,而反复进行2-3次喷漆的,这样第一次喷漆也被叫做底漆,要经过打磨后再进行下一次喷漆。

喷塑‍

相对于喷漆,喷塑较复杂一些,它是通过设备将涂料粉末直接喷涂在产品上,从而起到保护以及装饰作用的一种工艺,喷塑通常也被人们称之为静电粉末喷涂。
喷塑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在五金,家装以及建材等领域都有大量使用。

喷塑的原理‍
在喷塑的过程中,装在容器中的粉末涂料通过压缩空气的方式,被送到喷枪口,而在喷枪口的前端会产生高压静电,并会形成一个静电场。
当涂料粉末经过这个静电场时,就会对它们放电,最后每一颗粉末就会变成带电的涂料离子,在静电力的作用下,当被喷出后就会被极性相反的产品所吸引,从而吸附在产品表面。

而当涂料粉末越堆积越多后,电荷也会聚集变多,当达到一定厚度时,带电荷的粉末就会被覆盖在产品上的带电粉末排斥,涂料粉末也就不会再持续堆积。

喷塑的特点‍
喷塑可以直接使用涂料粉末,这就不需要使用液体进行稀释,对环境和人体的伤害较小。
采用这种静电喷塑后的涂层质量非常好,附着力也较强;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也比较低,固化时间短,不会出现液体流挂等诸多优点。
但喷塑也有表面不容易修复,成本较高等缺点。

喷塑的工艺流程‍
与其它表面处理工艺一样,喷塑前也需要对产品进行处理,让产品表面干净才会进行喷塑。
喷塑工艺因为是直接将涂料粉末喷在产品上的,此时的吸附力并不是很强,所以还要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就是高温固化。
通过将喷有涂料的产品放入一定温度的烤箱内,在高温的作用下,涂料粉末会出现熔化,并自行流平,最后固化后形成一层致密而坚固的喷塑层。

喷漆与喷塑的区别‍

通过分别介绍喷塑和喷漆,就可以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
喷漆的流平要比喷塑好,这是因为喷漆所使用的助剂和溶剂的分子结构会对流平起到帮助,而喷塑中没有这些成分。
喷漆可以小面积修补,而喷塑不可以,而且喷漆的柔韧性比喷塑要好,所以喷漆可以小尺寸的折弯。

喷漆的装饰性比较丰富,交货时间快,可以定制或者是小批量的生产。
喷塑一定要经过高温烘烤,所以附着力会更好,但对产品尺寸也就会有要求,而喷漆就不需要对产品有尺寸要求,可以大面积喷涂施工。
所以喷漆与喷塑不能说谁比谁好,需要根据不同的产品要求,而采用合适的喷涂工艺。

网友:
喷漆也可以烤漆啊。

网友A:
在现在环保的要求下,喷漆一般很少了,基本都改为喷塑。
喷朔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就是形状复杂的结构产品,角落狭小的地方塑粉无法达到,只能最后用喷漆去补,有点小色差。

网友:
一般叫法是喷粉。。

网友(点评):
喷粉也就是喷塑。

网友:
喷漆跟烤漆有啥区别?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静电喷涂不是喷塑,或者说,静电喷涂是喷塑的其中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现在环保的要求下,喷漆一般很少了,基本都改为喷塑。
喷朔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就是形状复杂的结构产品 ...

角落堆积才对,每次安装位都得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