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安装时,服务器提示,不知道怎么弄,请教。

楼主(2022-11-04):
RT

网友A:
你怎么会用上cmd?

网友:
破解了没

网友:
发不了链接,自己去看教程,看看那一步安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会用上cmd?

安装第一步,以前是可以的,这次新装了系统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哪个版本SW,什么叫“新装系统”,电脑的操作系统吗?安装第一步应该不是直接运行该服务。如果是重新安装SW软件的话,该软件要删除干净,文件,注册表之类的,完全删干净才能装该软件。

网友:
把外网断了试试

网友B:
局域网服务器安装,需要有
1.局域网唯一的序列号;而且输入正确;

2.服务器地址;而且输入正确。
其它的不用管,直接安装就行。
a.保证客户端电脑与服务器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
b.服务器工作正常,
如果不是以上原因,出现服务无法启动,也可能是服务器或者SW版本问题。
升级服务器版本或者降低SW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域网服务器安装,需要有
1.局域网唯一的序列号;而且输入正确;

是不是电脑名字不能有中文?

网友(点评):
我装服务器版的电脑名字没有中文。我家里电脑装的破解版,电脑名字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