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弯曲命令

楼主(2022-11-04):
网上资料
请问这个环使用弯曲命令旋转180度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莫比乌斯带

网友A:
我怀疑它是扫了一个直面,然后再把它弯359.99度的。

网友(点评):
扫了一个扭曲180度的直纹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它是扫了一个直面,然后再把它弯359.99度的。

如何扭曲180度的?

网友(点评):
仔细看我说的,扫描时有扭曲选项,扫描时扭曲180度。

楼主:
试了很多次,用弯曲命令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很多次,用弯曲命令做不到

楼主:
明白了,试了试,变形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