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构设计

楼主(2022-11-04):
各位大神:
              最近在设计一个带旋转的机械手,旋转90度。旋转物体尺寸2000*600*5mm,重量大概16KG。目前初步想法是用旋转气缸。供应商说用缸径50的旋转气缸但速度不能太快。不知这个载重及大小用旋转气缸是否可以。

网友:
这么的产品不建议在机械手上实现旋转,如果允许可考虑在其他位置旋转

网友:
这么重两米的悬臂结构没问题吗   这么大工件算下转动惯量再看看用不用这个气缸吧

网友:
大力出奇迹的

网友:
个人感觉不太适合气缸,建议放到一个二次定位工装上旋转,安全第一。

网友:
还是用电机吧

楼主:
还有什么结构,电机搭配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结构,电机搭配什么

电机+同步带
电机+齿轮;
都可以吧

网友:
气缸就算了吧,这么重的东西没有计算就搞,分分钟出事,建议用减速电机,不然惯量比太大了,而且图示悬臂太长了,可以考虑悬挂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同步带
电机+齿轮;
都可以吧

电机+行星减速机连接旋转结构可以吧

网友:
气缸的话,转的速度快直接就把气缸里面的齿给甩断了。转的特别慢效率肯定也不行,用伺服加减速机做好一些,不管用什么,你都要先计算一下转矩和惯量这些参数,不能拍脑袋定的

网友:
可以考虑,气缸齿轮齿条驱动,或者气缸驱动,增加一根旋转轴,用轴承受力,比较省钱的方式

网友:
我觉得旋转气缸可行,增加2个油压缓冲器,调节好速度。

网友:
大家说的对,

网友:
如果仅取料部份要求旋转90度,精度要求又高,建议取料头处设计用伺服电机结构

网友:
肯定不合适

网友B:
你参考下这个结构

网友:
安全稳定第一,吸盘真空装置要考虑清楚,最好用真空泵;旋转气缸冲击太大了,有条件最好用电机,实在不行就用齿轮齿条气缸驱动。注意一下产品表面光洁度,会对吸取产品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下这个结构

谢谢分享,负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下这个结构

这个位置是怎么样的结构的?是电机加减速机然后直接连接个加工件吗?还是连接个回转支撑?
还有用电机的话用57直流无刷电机(120W)+行星减速机可以吗

网友:
你这惯量太大了

网友C:
帮楼主大概计算一下,大家看下有没有问题:
转动惯量J=1/4(KmD^2)=1/4[0.33*16*{(0.6)^2+(0.005)^2}]=0.475Kgm^2
动能E=1/2(JW^2)=1/2*0.475*1=0.238(假如1秒旋转1圈的角加速度)
结论:如果计算没有问题,参考选型手册参数,感觉楼主选择50缸径的旋转气缸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电机加中空旋转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是怎么样的结构的?是电机加减速机然后直接连接个加工件吗?还是连接个回转支撑?
还有用电机的 ...

你的旋转速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大概计算一下,大家看下有没有问题:
转动惯量J=1/4(KmD^2)=1/4[0.33*16*{(0.6)^2+(0.005)^2}]=0.47 ...

60rpm,很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是怎么样的结构的?是电机加减速机然后直接连接个加工件吗?还是连接个回转支撑?
还有用电机的 ...

伺服电机+精密RV减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结构,电机搭配什么

电机+减速机是正解,精度高,耐用,如果要省成本,自己搞个小齿轮带大齿轮减速一下

网友:
现在外面有一种夹紧+高速旋转的气缸,转速在400r/min。

网友:
打电话请教小姐姐,400kg是怎么做到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t4y1s7DT/?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下来了吗 可以看下痘印或B站:我从乡间来 他有个视频是这个

我从乡间来,此人的视频干货程度如何?

网友:
气缸的话你算一下能量,应该是不够的,你用一个大惯量电机加一个法兰减速机不是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