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04):
(图片)

网友:
K型坡口焊接,但那个屁股我还是第一次见,等大神来回答

网友:
屁股是堆焊,,,貌似5mm焊缝不需要堆吧?

网友A:
屁股是堆焊缝的意思,  下面那个K加一杠   是双面单边V形焊缝,   意思应该是采用堆焊的方式,进行双面V形状焊接;   这个设计人员怕是脑壳有毛病!  要是我徒弟这样画,我把他从37楼扔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股是堆焊缝的意思,  下面那个K加一杠   是双面单边V形焊缝,   意思应该是采用堆焊的方式,进行双面V形 ...

这样的双坡口需要留钝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双坡口需要留钝边吗

一般都要留2mm的钝边,方便焊接时定位。要焊透的话,零件尺寸下料时少个两毫米,直接下面塞根焊条就把间隙垫出来了。

网友B:
角焊缝符号旁边的像个牛鼻子一样的符号是焊趾处圆滑过渡的意思。这是个补充符号,就像焊缝凹面、凸面、平面是一样的补充符号。
具体参照GB/T324-2008。有详细描述。

网友:
飞翔通 老铁说的对,

网友:
屁股是圆滑过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焊缝符号旁边的像个牛鼻子一样的符号是焊趾处圆滑过渡的意思。这是个补充符号,就像焊缝凹面、凸面、平面 ...

请问凹陷的角焊缝和平滑过渡的角焊缝 有啥区别吗?

网友(2023-01-07):
说实话,专业干焊接的,都好多符号记不全,还是写文字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