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没哪位大哥出过地基图?

楼主(2022-11-04):
最近有一台设备需要做地基,类似于悬臂吊的结构,只是比悬臂吊多一条腿,以前没有接触过标准地基图,设备地脚板是400X400X20厚的板,板上4个直径26的通孔,间距1.5米的2条腿,设备高2.5米,设备悬臂一米,负载600公斤,上下运动,运动距离1.5米,有一点冲击。想法是两个腿各挖一个大坑,埋点钢筋,上面在焊接一个大钢板,但是具体挖多大多深不知道?2个大板施工不知道能否一样平等等,标准的地基图也没出过,群里有哪位哥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大哥呀,你能把简图出一下吗,地基好,一般我们搞个一米五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呀,你能把简图出一下吗,地基好,一般我们搞个一米五深就可以了。

这么深啊,我这小设备,我以为随便搞搞

网友(点评):
也要看你那地是否结实,浅点也可以的,不一定。一般一米深是要的

网友B:
我觉得啊,地基主要目的,一个是防沉降,防歪斜。还一个是把有跨度的机架连成一个整体,使设备不能“劈腿”。可以把地基想象成机器的一部分,地基总重大,这样相当于设备重心下移,设备做动作时就不会晃。地基占地面积大,做为一个整体,这样对松软土地压强就小,不容易歪。沉降也可以均匀。钢筋的作用是增加混凝土的整体强度。混凝土这玩意儿缺点是容易裂开。有了钢筋能成一个整体了。具体怎么算。大体上应该是,看整体重量,以及占地面积等,可以算单位压强。做地基前,松土肯定要夯实的,肯定还得有防潮,防水的措施等。如果真想好好做地基,还是找本土木工程的书看看吧

网友:
用理正软件算下出个计算书,基本的沉降、抗倾覆、抗滑移满足就可以,不满足了调基础放大脚或者提高承载面压实系数。

网友:
这个重量车间地面有钢筋的话直接打化学锚栓就行吧

网友C:
如果地坪有300CM厚的钢筋地坪,直接钻孔埋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啊,地基主要目的,一个是防沉降,防歪斜。还一个是把有跨度的机架连成一个整体,使设备不能“劈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地坪有300CM厚的钢筋地坪,直接钻孔埋螺栓。

原来有一台小一点的设备,是放置在楼上的,直接打膨胀螺丝,后来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地板有裂纹,螺丝也松了,现在的水泥楼板太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一台小一点的设备,是放置在楼上的,直接打膨胀螺丝,后来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地板有裂纹,螺丝也松 ...

有振动吧。直接搞楼板上,成汽锤了,不裂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