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irks 出图标注显示问题

楼主(2022-11-04):
如图:
公差分布在线的两侧,调整后显示正确,
关闭工程图后重新打开,又变会显示在两侧情况:

网友:
看看模板标准是哪个?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得把模板里的设置改了,然后保存模板。以后的图就按照新的模板来了。
这样改,没有动到模板,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种显示问题,大多是字体原因。

网友:
在工程图模板里设置。

网友:
老兄软件版本不会是SP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