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阀芯材质

楼主(2022-11-05):
目前大部分液压阀的阀芯采用的什么材质?查着有用低碳合金钢20CrMo渗碳淬火还有用中碳钢42CrMo,还有用轴承钢的

网友:
轴承钢难加工吧,42CrMo锻件

网友A:
20CrMo渗碳淬火外面硬度高,芯部软,这样有韧性,不容易断
中高碳钢整事淬火可能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CrMo渗碳淬火外面硬度高,芯部软,这样有韧性,不容易断
中高碳钢整事淬火可能会断

嗯,但一般的液压阀阀芯很细,5、6个左右,淬火的话基本就都淬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