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

楼主(2022-11-05):
这几转动惯量计算过程有误吗?电机的转动惯量基本都是零点几,惯量比也太大了吧

网友:
一般控制电机所需惯量在电机惯量的十倍以内,部分品牌可以到16倍。

网友:
最后单位换算是不是错了?

楼主:
|bonetr发表于 11-05 08:55最后单位换算是不是错了?
换算结果最后没错,中间的错了 应该是0.0034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惯量比可以干到30的样子。主要还是看你的应用场合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5 09:10如果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惯量比可以干到30的样子。主要还是看你的应用场合
意思是我上面的计算过程没错吗?

网友:
惯量比一般10以内,有的公司要求5以内,没要求的可以看电机给出的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上面的计算过程没错吗?

嗯,方法确实是这么个方法,惯量比是跟传速比的平方有关系。就是你这个惯量确实是太大了。我们平时没玩过这么重的。

网友:
最重要的是,你负载的转动惯量确定没算错吗?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5 09:29
嗯,方法确实是这么个方法,惯量比是跟传速比的平方有关系。就是你这个惯量确实是太大了。我们平时没玩过这么重的。

一个直径为400mm,质量为50kg的转盘,上面放着一个边长为1.2m的,质量为600kg的立方体,这个组合体的转动惯量差不多是150kg*m^2吧,但是我有个疑问,只有转盘在转,立方体相对于转盘是静止的,能否把立方体的质量转到转盘上去,只算转盘的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肯定不行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5 09:32最重要的是,你负载的转动惯量确定没算错吗?
大哥帮我看看10楼

楼主:
如果是那样的话,转动惯量就只有13kg*m^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直径为400mm,质量为50kg的转盘,上面放着一个边长为1.2m的,质量为600kg的立方体,这个组合体的转动惯 ...

大概算了下还真是这么大的惯量。你的转盘比立方体小好多,不能直接转转移的,如果圆盘大物体小还能近似转移。其实如果你用SW的话,你可以把零件画出来装配到一起直接去看质量属性,里面就有惯量信息。你这个东西太沉了,确实是这么大的惯量,目前这个状况建议你继续增加转速比,转速比的增加对于惯量比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缺陷就是速度会很慢,但是这么沉的东西转动肯定要慢点。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5 09:46
大概算了下还真是这么大的惯量。你的转盘比立方体小好多,不能直接转转移的,如果圆盘大物体小还能近似转移。其实如果你用SW的话,你可以把零件画出来装配到一起直接去看质量属性,里面就有惯量信息。你这个东西太沉了,确实是这么大的惯量,目前这个状况建议你继续增加转速比,转速比的增加对于惯量比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缺陷就是速度会很慢,但是这么沉的东西转动肯定要慢点。

sw得出来的差不多,惯量比太大会导致转不动吗?我查了一下好像也能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sw得出来的差不多,惯量比太大会导致转不动吗?我查了一下好像也能转动?

惯量比太大你可以理解为小马拉大车,那么你的系统响应时间就会好久好久,而且加速度也要很小很小才行,需要慢慢的启动,很慢,然后刹车也刹不住需要慢慢的刹车,刹很久那种。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5 09:58
惯量比太大你可以理解为小马拉大车,那么你的系统响应时间就会好久好久,而且加速度也要很小很小才行,需要慢慢的启动,很慢,然后刹车也刹不住需要慢慢的刹车,刹很久那种。

帮我看看下面那张图,小齿轮带动大齿轮转,方框是货物,是绕着大齿轮轴线转,这个的转动惯量就是150kgm^2,那小齿轮那里,就是电机的电机惯量该怎么得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下面那张图,小齿轮带动大齿轮转,方框是货物,是绕着大齿轮轴线转,这个的转动惯量就是150kgm^2, ...

你上面的算法没错啊,就是这么算的。惯量传递是平方的,转矩就是直接按照转速比来。你方法是没错的。

网友:
比如说你选个86的闭环步进电机,转动惯量有2.7 千克 平方厘米,这时候惯量比12.6。理论上讲如果你加速度不大的话,这种就完全可以用了啊。如果你加速度大,可以在上面再加个减速机,把转速比加大这样惯量比就会成倍降低了,随便加个减速机都够了啊。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5 10:32比如说你选个86的闭环步进电机,转动惯量有2.7 千克 平方厘米,这时候惯量比12.6。理论上讲如果你加速度不大的话,这种就完全可以用了啊。如果你加速度大,可以在上面再加个减速机,把转速比加大这样惯量比就会成倍降低了,随便加个减速机都够了啊。
我看了下角加速度大概是0.6,但是这样的话电机的扭矩和功率能达标,就是惯量比达到8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角加速度大概是0.6,但是这样的话电机的扭矩和功率能达标,就是惯量比达到80了。。。

总之,你可以选择大惯量的电机,也可以在速度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增加转速比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05 11:12
总之,你可以选择大惯量的电机,也可以在速度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增加转速比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
1.最后的单位少了一位
2.还有一个惯量比,某些电机惯量比可以达到30左右。确认好选择什么系列的电机,再把你算得惯量除以一个惯量比

网友:
惯量比是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间的比值,在小功率750W以下,可以20倍匹配,最优为5倍匹配.根据惯量比,可以估算出伺服系统的加减速时间是否能满足设备工艺要求.惯量比和电机功率的选择和匹配,是由控制要求决定的、加减速时间的大小来确定的。

网友:
高惯量比对驱动器要求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