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械结构设计面试题

楼主(2022-11-05):
一道机械结构设计面试题,大家帮忙看看。
在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对下图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具体哪里有问题没看出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讨论下,说错的或者说少的楼下指正:1、伞齿轮尾部是靠螺母锁紧的话,伞齿轮的轴部分过短,螺母拧紧靠到轴承会卡死;2、轴承安装孔改为两端孔大,中间孔小的台阶孔,取消中间两个卡环;3、伞齿轮内控后端螺纹孔没看懂,仅仅是装旋转轴带动话,考虑开键槽加工。

网友:
1.加工件光孔改为台阶式,轴承就可以前后用两个孔用挡圈固定,2齿轮就不用车螺纹了,直接一个轴用挡圈搞定3.主体的板可以考虑分体的,这种废料,又不好加工
太多了,单看这个不好分辨的,正常是建议把轴承安装在连接轴上,齿轮键槽+顶丝就行,做成这种结构,根本无法调节间隙

网友B:
这东西,一眼看过去,根本没法装配。我是指两个齿轮部分,也没办法调整。

网友(点评):
从安装角度看。可以安装,费事罢了。

网友C:
做俩轴承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俩轴承套,,,,,
轴承套说的是两个轴承之间的隔环、隔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讨论下,说错的或者说少的楼下指正:1、伞齿轮尾部是靠螺母锁紧的话,伞齿轮的轴部分过短,螺母拧紧靠 ...

“2、轴承安装孔改为两端孔大,中间孔小的台阶孔,取消中间两个卡环;”

隔环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承套说的是两个轴承之间的隔环、隔套吗?

轴承套,可能别人不这么叫。

网友:
引用 网友D:
“2、轴承安装孔改为两端孔大,中间孔小的台阶孔,取消中间两个卡环;”

隔环如何?

中间用隔环,那前后要设计限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一眼看过去,根本没法装配。我是指两个齿轮部分,也没办法调整。

没地方安装调整垫。

网友:
一个要弄成可调节的。

网友E:
锥齿轮不应该是有轴向力吗?要用角接触球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吧。
其他的轴向定位都要在改了轴承的基础上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锥齿轮不应该是有轴向力吗?要用角接触球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吧。
其他的轴向定位都要在改了轴承的基础上 ...

可以理解为题目这个工况的轴向力不大。

网友F:
这样两个齿轮能装进来吗?

网友:
很好奇的是,能开到多少工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两个齿轮能装进来吗?

看着无法装配

网友:
轴承没用对。

网友:
圆锥齿工作时产生的轴向力很大,深沟球轴承就选择错误。
两个齿轮都是悬臂结构,工作时受力影响啮合和承载。
轴承的固定方式不合适。

网友:
两个伞齿轮无法安装;卡圈不方便安装拆卸;向心球轴承承载的轴向力小,选择不当;
1.所以伞齿轮应做成盘形伞齿轮,伞齿轮带孔开键槽+带键槽的连接轴,轴(带台)与伞齿轮配合,顶丝,轴端部用螺栓或螺母固定压紧。
2.两个轴的支撑各改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一对轴承装入轴套,轴套孔一端有台且另一端有法兰盘,轴通过两轴承,内圈间放隔套,轴另一端带螺纹,     螺母压住轴承内圈,轴套孔的另一端用压盘压住轴承外圈,并可调节轴承间隙。
3.原向心轴承安装孔做大些(支座架上),轴套与孔配合,轴向可通过轴套法兰盘侧加减大垫圈调整齿轮侧隙。

网友:
此结构无法装配

网友:
可以选用角接轴承,其中一个齿轮应该可以调整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