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械结构面试题2

楼主(2022-11-05):
一道机械结构设计面试题,大家帮忙看看。
在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对下图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网友:
我的想法,只能想到卡簧做齿轮的定位不合适,其他的没想到

网友A:
1,不懂装配,但是中国的公司估计考装配的比较多??例如是不是好装?
2,从结构的观点看,负重最好不好放在中间,在运行的范围内靠近支撑,这样变形小,弯曲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懂装配,但是中国的公司估计考装配的比较多??例如是不是好装?
2,从结构的观点看,负重最好不好放 ...

负载本身就距离支撑很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本身就距离支撑很近啊

能近一定要尽量近,而不是我觉得近。。我做这些装配不懂,也可能我是错的。但是我结构很不错。工程上遇到类似这些可不少
外行。

网友C:
从装配考虑,装齿轮的轴颈长度要比齿轮厚度短一点,要不然前面有那么长一截没用的配合长度,齿轮很难装配。
要不然就把不与齿轮最终配合的轴颈直径减小0.2mm.
齿轮就不要用卡簧定位了,卡簧侧边有间隙,齿轮在轴上会左右晃动。
怎么说呢,虽然书上有卡簧给轴承定位之类的,但是一般都很少用。一般都是作为已经把轴承内外圈都单边固定后,另一侧的一个定位。
或者是一端用圆锥滚子轴承做了轴向定位,另一端作为自由端的深沟球轴承用卡簧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装配考虑,装齿轮的轴颈长度要比齿轮厚度短一点,要不然前面有那么长一截没用的配合长度,齿轮很难装配。 ...

另外建议还是把机械设计课本轴上零件定位这一章看一下。上学时的必考题。考研复试都要拿出来再考一遍的基础。
多看课本和设计手册,书上已经汇总的很好了。比在网上看零散的知识有效的多。

网友:
轴最大外径比孔大,怎么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