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00*5方管跨度3.5米.两头焊在立柱上.单根中间能承吗

楼主(2022-11-06):
100*100*5方管跨度3.5米.两头焊在立柱上.单根中间能承受4T吗

网友:
感觉强度不够呢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怎么不用工字钢

网友:
显然不行,简单计算弯矩和纯弯曲应力就行了。如果只是承受弯矩,工字钢经济些,但是也得16以上的了

网友:
1T差不多,2T诂计够呛

网友:
算啊,不能靠估计啊

网友:
0.4T差不多

网友:
看你允许多大变形了,,4T中部变形近7.85mm,要垮了吧。

网友:
还是算一下 ,抗弯强度就行了 ,两端固定的。

网友:
不会算用SolidWorks的simulation静应力分析也可作为参考啊...

网友:
四吨?想多了,材料力学没学过吗?1 f% @# n) u: ?. p
用公式粗略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