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常闭阀门

楼主(2022-11-06):
有个漏斗形料框,里面装颗粒物料。这个料框要吊到仓库上方打开阀门把料倒入仓库。有没有靠颗粒物料能自锁的阀门,是需要外力才能打开的?

网友:
以前米店都是手动打开的

网友:
阀门装里面,上面吊根绳,一扯就开。

网友:
有!翻板阀
不需要外力。
靠料量打开关闭。
料量超过一定值打开,
料量少了自动关闭。

网友(点评):
(๑•́‧̫•̀๑)他要的是自动关闭,不是自动打开。

网友:
定量给料:星形给料机
螺旋给料机
棒式节流阀
不定时给料(卸料):
插板阀
暂时想到这些。

网友A:
有没有靠颗粒物料能自锁的阀门,是需要外力才能打开的?

这个需求直接简化:有没有颗粒物料都自锁(常闭),需要外力才能解锁(满仓颗粒的重力不能解锁)。

这样一分析,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靠颗粒物料能自锁的阀门,是需要外力才能打开的?

这个需求直接简化:有没有颗粒物料都自锁(常闭 ...

那就只有插板阀了
可手动,可电动。

网友:
插板阀,要用时用力向外抽,可控制下料的快慢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可以了,像抽屉那样搞两条滑轨装上去。

网友:
lz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外面加个配重的,到一定重量就打开罗,,

网友(2022-12-08):
麦哥最后如何解决了

网友:
我们往料仓上上料会采用这样的机构,吊起来后就关闭,松了吊钩就打开卸料

网友:
装个开门器

网友:
中间加个吊杆,上部有个导向支撑,吊杆下方即与料斗底部接触处是个角形堵头。仓库上有个对应比口子大点的孔,把料框吊到孔上,松下吊杆料自己落下。

网友(2023-01-12):
下面焊接个法兰,然后装个插板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