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模生产的消磁技术手段探讨

楼主(2022-11-06):
自动化冲压线上,有个料片式产品一天8小时冲出3500件;

因大批量生产,冲模上模冲板长期冲击摩擦会产生热量,热量会导致表面分子重新组合排列,在地磁场的影响下,模具表面就产生磁场,从而产生磁性;
导致这料片与上压料板粘连,冲完后料片位置完全不对了,右侧的机械夹爪也没法取料!

现阶段只能靠人工拿退磁器一点点的去消除上模的磁性了,每班开始生产前去退一下;
但是就怕中途出现故障,导致产品报废还是小事,就怕把冲针给搞断了,修模太耽误时间!

以后大家在遇到这样的冲压模自动化产线时,模具一定要考虑冲头磁吸现象;
我也想好了整改手段,在压料板上装几个这样的喷嘴,冲压过程中就喷气,这样冲模起来时也不会再粘连了。

各位社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消除这个磁吸的问题的。。。

网友A:
冲床布置图看看,,也许是风水的问题,: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这个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床布置图看看,,也许是风水的问题,,

还有这种讲究的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1-06 18:34冲床布置图看看,,也许是风水的问题,,
风水摆好还不够,开光也是需要的

楼主:
|koop_00818发表于 11-07 07:23这个真是个大问题
怎么解决呢,层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油/磁/真空吸合等等。消磁/弹顶/如果吹气料片不会到处跑也可以。弹顶方便操作一些

网友:
模具或者产品拍清楚一点目测才能看出是什么问题。就怕不是磁性的问题产线上又没人懂;厂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不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呢,层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好意思,在实践中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但目前实在也没有什么彻底解决的方法

网友:
是不是料太轻,否则一点磁必不可能吸住,轻料用吹不是乱飞了

网友:
这种时候考虑给料片限位,比考虑给模具消磁更好。如果真要给模具消磁,可以用离子风试一下。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冲压的是薄片。我们也是专门冲压生产薄片的,根据经验和楼主给出的信息。提出一种方案,不知道适不适用。
如果只是考虑冲压机械手取料的情况,可以将上模脱料板上加塑料弹顶,顶出范围5-10mm.下模退磁时不要退彻底,让下模保持弱磁。这样的话冲压完成后料片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上模脱料板带起,保证料片位置,方便机械手取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