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的加工难度有多大呢

楼主(2022-11-06):
两个零件是间隙配合,装配的时候需要调整距离,然后用螺钉固定,尺寸的话口径大概二三十毫米,壁厚1到1.5毫米。

楼主:
机械设计新手,好多地方都不懂,问工厂师傅说很难加工。。

网友:
什么材质的

网友:
见过x弹导引头支架,和这个有点类似,2mmx3mm的截面的铝合金,强度很好,加工出来的,,,

网友:
奇奇怪怪的东西直接开模 ,就是有点贵。  也可以焊接拼起来也就简单多了,纯整体加工  那都是有钱没地方花了

网友:
结构化化一下,这个不适合机械加工,

网友:
新手的设计。
新手设计不懂得奇正变化,每个地方都在出奇,导致很难加工。
初步建议,能圆的地方就圆,尽量少边边角角。

网友:
你这玩意不好做啊。啥?钱不是问题。。。。别说了,3天后交货。。。。。。机械人就是这么单纯

网友:
这。。。。。。看着好奇怪。

网友:
不太清楚用途,所以不对设计发表意见,车间师傅除了他天天做的其他豆觉得难,外发,供应商为了接单在拿到图的那刻就直接回复能做,然后才强调工艺复杂,所以涨价

网友:
用我们加工商的话说,只要钱到位,航母都给你干出来

网友(点评):
我们领导也这样说的,大不了换个标牌嘛,只要你给钱。

网友:
这个上精雕机做可以抠出来

网友:
1-1.5mm那是钣金,用钣金焊吧。可以激光切割出来,然后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坐在电脑桌前想象出来的产品。

网友:
4个长槽口怎么加工的?在弯面上呢,夹具估计都不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