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直径45钢空心轴能否用调质处理?

楼主(2022-11-07):
大佬们,看到论坛上说45#截面尺寸太大就不建议调质,那一个90外径,50内径的空心轴能调质吧?热处理说的截面尺寸怎么看啊,这个空心轴的截面尺寸是否就是20了?那应该就不算是大轴了吧?

网友A:
可以做调质。不知轴有多长,轴径到不大(单位是毫米吧)。

网友:
90直径算什么大呀,我们直径500-700的都要经过调质.

网友B:
空心可以淬透,90实心就要换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调质。不知轴有多长,轴径到不大(单位是毫米吧)。

轴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可以淬透,90实心就要换材料了

好的,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