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上找了一家做非标设备的厂家,如何判断他是否有能力做好设备?

楼主(2022-11-07):
小弟网上找了家做设备的厂家,对厂家实力不太了解,近期想去他们公司考察一下。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判断对方是否有能力做好设备呢?

网友:
考察TA以前做过的设备,特别是你想做类似的设备,这个我们经常带新客户去别人公司看我们以前做过的设备,对于汽车行业他们自己都非常熟悉,会自己打电话去了解

网友(点评):
受教,感谢大佬的建议!

网友:
去他家应聘卧底一段时间。。。。。

网友(点评):
在我去他家卧底之前他可能已经在我家卧底一段时间了。。。。。

网友(点评):
己知彼知,没毛病。

网友A:
1,看规模,人员、场地、辅助工具;要什么缺什么,估计也接不了你的业务。
2,看业务,往期设备的应用行业,成功案例;应用行业不匹配,就算案子接下来大概率也是会不停的修修补补,就看你的容忍度有多大了。不过这个也要看成功案例,或许有直接移植的可能性。
3,看管理,设计-交付流程、人员-现场的状态;不说其它的,设计端连完整的变更、存档流程都没有,以后换个零件都难。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这么多字的回复!目前对方已经明确表示可以做出我要求的设备,能接下业务。也画出令我觉得挺专业的图纸,水平应该还行。目前就是担心对方做一半跑路了,或者做完不符合要求然后推卸责任给我方,如何避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规模,人员、场地、辅助工具;要什么缺什么,估计也接不了你的业务。
2,看业务,往期设备的应用行业 ...

企查查这样的工具还是挺好用的,再加上有商务条款的限制,正经的生意人不会拿到你的钱跑路,实地考察且加上几次交互,想必你就会有所判断了。关于不符合要求然后推卸责任给我方的问题,用技术协议解决吧。把你所要求的指标、参数全部量化下来,从整体到局部,从材料到品牌,只要你能列的,可以列的都列出来,作为合同的附件,验收的时候就拿这个出来,逐条检核!

网友(点评):
很详细,谢谢大佬的补充。

网友:
只要一次大保键费用,带上我,我是老油条,一眼就能看出

网友(点评):
保健哥这么热衷于定向扶贫吗,大连这块好像不太发达

网友(点评):
不发达,哪证明经济差,不发达?

楼主:
顶一下,各位大佬还有什么建议补充的吗

网友(点评):
找的哪家公司啊,我去卖伺服电缸和行星减速机给他们

网友:
可以找我们公司,10多年的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各位大佬还有什么建议补充的吗

找我们公司,搜新定源

网友(点评):
目前只想找大连本地的哈,距离太远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