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怎么把一个部件从整个装配实体里面分开变为两个实体???

楼主(2022-11-07):
如图1:是一个装配实体,选中便是一个整体。如图2:是把装配体设为显式部件,其装配实体与螺柱是可以分开的。
如图3:是把装配体设为显式部件,装配树情况,应该是该模型已移除参数
我的目标:是把这个螺柱分离出来,使得选中装配实体的时候,螺柱不会被选中,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部件导航器选实体

网友A:
装配体下分两个子装配,分别拖到子装配里,选子装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下分两个子装配,分别拖到子装配里,选子装配就好

可是我的这个装配实体下没有子装配体了,目前我能想到的这个模型应该是被删除内部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