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限点怎么消除

楼主(2022-11-07):
这两天维修了几台cnc,换完导轨丝杆后做打样工件,总是出现象限点问题,请教下大师们是怎么消除象限点的

网友A:
丝杠反向间隙,伺服电机系统增益参数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反向间隙,伺服电机系统增益参数调节

丝杆反向间隙要求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