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面图纸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楼主(2022-11-08):
曲面图纸画红圈的地方有几处看不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A-A图 “ 日” 字形 轮廓的尺寸实体画出来,上口梯形(C图)切除,见B视图,然后拔模4度,下口相对上口反向切除,见B视图,

看A-A, B-B,就可以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图 “ 日” 字形 轮廓的尺寸实体画出来,上口梯形(C图)切除,见B视图,然后拔模4度,下口相对上口反向切 ...

明白,但是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图 “ 日” 字形 轮廓的尺寸实体画出来,上口梯形(C图)切除,见B视图,然后拔模4度,下口相对上口反向切 ...

中间那地方如何与两边连接?我是用放样,但是侧边的弓字型,我是向两边的圆柱体拉伸合并,然后再与中间的梯形缝合,但是不能加厚

补充内容 (2022-11-8 16:56):
但是不好加厚

网友(点评):
两边画好后,中间正常画,不要管干涉的问题,画好后,用两边的内圆面把干涉的地方发切掉就可以了,

网友:
看情况就是个无关要的腔

网友:
既然是去曲面为啥不出轴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