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托盘上的产品如何自转

楼主(2022-11-08):
如图所示,托盘在倍速链上直线运行,拖盘上放置的是圆筒形工件。要求圆筒形工件能够随托盘一边直线运行,一边自转,请问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
圆筒形工件需要一个工装,工装带着工件转动。

网友A:
提这种问题好歹放个三维模型的图片上来吧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1-08 19:40圆筒形工件需要一个工装,工装带着工件转动。
有托盘上有两个滚子的形成v工装的,但是它的动力怎么来呢

网友:
我觉得实现不了,因为托盘一直直线运动中,工件你做的有支撑没问题,但是托盘上的滚轮要转动才能带动工件沿着轴线旋转吧,所以我觉得实现不了。

网友(点评):
到位了 接电接气就行 或者旋转机构在工位下方 机械联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这种问题好歹放个三维模型的图片上来吧

同意,一图胜千言

网友:
产品上面加的工装用软料,摩擦力大的,施加一小点压力,靠摩擦力自转。

网友B:
你提供的参数太少了,只能给你说个思路,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产品需求来设计的。

集电轨安排,托盘上面旋转夹具安排。
工件是完整圆柱重量较轻时,且转动没有精度要求的话可以在工件下方弄滚轮支撑,在倍速链上方弄个橡胶条或毛刷稍微带一点点弹性压力,托盘带着工具从下面走过去的时候橡胶条与工件产生的摩擦力就可以驱动圆形工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托盘上有两个滚子的形成v工装的,但是它的动力怎么来呢

参考动车的供电不就行了吗?

网友:
你试着想一下,如果链条没动,你怎么使圆筒滚起来。用皮带沿切线方向运动,可以不?然后两者运动叠加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1-09 00:48
同意,一图胜千言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11-09 08:12 本帖最后由 奔跑___不停歇 于 2022-11-9 08:13 编辑

你提供的参数太少了,只能给你说个思路,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产品需求来设计的。

集电轨安排,托盘上面旋转夹具安排。

工件是完整圆柱重量较轻时,且转动没有精度要求的话可以在工件下方弄滚轮支撑,在倍速链上方弄个橡胶条或毛刷稍微带一点点弹性压力,托盘带着工具从下面走过去的时候橡胶条与工件产生的摩擦力就可以驱动圆形工件了。

本来想的是在传动轴上加齿轮,倍速链侧面固定齿条,如图,但好像也不太靠谱

楼主:
|顺子93发表于 11-09 14:08你试着想一下,如果链条没动,你怎么使圆筒滚起来。用皮带沿切线方向运动,可以不?然后两者运动叠加
这样的,感觉不太靠谱啊,齿轮刚开始啮合肯定不顺畅

楼主:
|1667418592发表于 11-09 09:16
参考动车的供电不就行了吗?
呆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参数太少了,只能给你说个思路,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产品需求来设计的。

集电轨安排,托盘上面旋 ...

正解

网友:
有顶升旋转机构,标准件来着

网友:
用摩擦传动

网友:
可以参考摩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