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板和锻件的区别

楼主(2022-11-08):
我们公司制作一类产品,其中一个部件是S22253III(标准NB/T47010-2017)材质,经过机加工后得到成品,但这样的缺点是材料成本很高,在机加工过程中会切削掉很多材料,通过查询GB/T24511-2017标准,能够找到材质S22253的钢板,两个标准中的化学元素和力学性能对比表如下:
C Si Mn Cr Ni Mo N P S 锻件
0.30 1.0 2.0 21-23 4.5-6.5 2.5-3.5 0.08-0.20 0.03 0.015
C Si Mn Cr Ni MoN P S钢板
0.031.0 2.0 21-23 4.5-6.5 2.5-3.5 0.08-0.20 0.03 0.015
Rm Rp0.2 A HBWHRC
620 45025 / /
620450 25 293 31
通过对比化学元素和力学性能,发现锻件和钢板基本一致,钢板多了硬度要求,个人觉得标准里面其他的要求也基本对性能没有影响了,那么,能不能用钢板代替锻件呢?采用一定厚度的钢板进行机加工,这样从原材料成本来讲会低很多,其次,钢板在进行机加工前还可以先进行冷加工,使其形状更有利于加工,从而减小机加工的加工量,这样又可以省一部分成本,但是从理论上讲锻件通过锻造能消除金属在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铸态疏松等缺陷,优化微观组织结构,同时由于保存了完整的金属流线,因此锻件应该拥有较好的机械性能,但从标准要求上来讲,并没有体现出锻件性能的优越。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锻件里面的纤维流向和最终外形相仿,会有增强作用。
锻件锻出外形,加工余量不应太多。相反用钢板,去除料的地方都需要加工去除,加工余量会大很多。
至于机械性能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光理论不管用,直接做一个小批,5件,10件,直接试验不就完了。

网友:
波音飞机梁肋等传统都是锻件,后来都改成厚板雕刻件。结构更轻,铆接零件大量减少,静强度提高。成本降的特别多。唯一是疲劳寿命降低,所以现在的737和当年的,寿命是降低的

网友A:
可以买钢板送出去锻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钢板送出去锻造。。。。

自己锻造,再机加工,这成本可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