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知道这个怎么画嘛……求个方向

楼主(2022-11-08):
在一个圆柱形外壳内部挖出这样的管道,有没有大佬救救孩子,给个方法

网友:
试试画平面草图,投影到圆柱面上,得到立体曲线,从曲线端点做截面轮廓,沿曲线扫描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如果不考虑复用,直接做出中心线,扫掠一个另加头部,应该可以。如果批量类似件,需要构造容错性高参数结构关系,通用的参数模型会比较复杂。今天有空试试

网友:
要是单指画图的话感觉采用展开图比较合适

网友:
平面画,然后扭曲成圆筒

网友A:
展开图,包覆蚀刻solid works

网友:
包覆就行啦

网友:
包覆应该可以,看你图片样子,草图形状要费些时间

网友:
投影+切面+加厚

网友:
扫掠三根筋,其他就对称移动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图,包覆蚀刻solid works

确实,已经换用solidworks来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