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行程设计余量一般多大?

楼主(2022-11-09):
丝杆行程=有效行程+螺母或螺母座长度+设计余量。设计余量是避免丝杆走全部行程,延长丝杆寿命。请教一下,丝杆两端的设计余量一般多少合适?有没有什么经验公式啥的?

网友A:
空间够的话,两端硬限位再分别过去10mm

网友B:
米思米选型手册上有一个公式,你可以参考看下,我一般都是两端各预留5-10mm左右

网友C:
hiwin样本上写的:丝杠热处理时靠近肩部加工的螺纹有10-20mm长度需保持软化,以便于加工肩部。如有特殊要求联系。。。

网友D:
螺纹的最低多余行程建议至少10mm以上

网友E:
我们做电缸一般都会加30~40cm行程,

网友F:
没听说过预留量会延长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够的话,两端硬限位再分别过去10mm

好的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思米选型手册上有一个公式,你可以参考看下,我一般都是两端各预留5-10mm左右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win样本上写的:丝杠热处理时靠近肩部加工的螺纹有10-20mm长度需保持软化,以便于加工肩部。如有特殊要求 ...

好的好的,长知识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的最低多余行程建议至少10mm以上

额额,好的,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电缸一般都会加30~40cm行程,

这里应该是指mm单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听说过预留量会延长寿命的。

额额,可能是有其他方面的影响。

网友:
有用 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