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污除杂设备

楼主(2022-11-09):
我们公司是做粪污处理成套输送处理设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养殖厂粪污内经常混入螺杆、角钢等杂质,对我们后端的设备损伤很大,怎样才能在前段将这种杂质剥离,
PS:我们主要物料是含水率80的猪粪,主要杂质是M12*70-80  左右的细长杆铁件 或不锈钢件,各位有没有做类似设备,恭候交流

补充内容 (2022-11-9 13:21):
物料是鲜猪粪,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螺栓等杂质从里面捞出来  谢谢

网友A:
电磁除铁,过滤网过一次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除铁,过滤网过一次可以不

谢谢  有一些不锈钢的  过滤网孔径小的话   这个物料流动性比较差,需不需要加挤压设备

网友(点评):
应该要的,我也没搞过这方面的

网友B:
设一个重力隔断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一个重力隔断区间

能详细讲一下么  老师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们运输通道是什么样的。比如设一个大型中间储存槽,够深度,重的金属物会沉底,往下游排送时从中上层取粪水,避开了下层金属物。然后定期清理底部金属物。

网友:
有那种提升机,就跟捞沙船上那种,带滤网,过滤后的直接分离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讲一下么  老师

非常感谢,但是我们的物料是猪粪  有流动性  但是比较差  类似于牙膏状物质,杂质混在里面既不沉底  也不漂浮 所以比较难搞

网友C:
污水处理行业有一种机械格栅,用来去除污水中的固体杂质。如果说根据猪粪的流动性和杂质的体积调整格栅的间隙,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D:
用滚筒,撞上几排钢筋,钢筋有点角度,在里面滚动,把它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污水处理行业有一种机械格栅,用来去除污水中的固体杂质。如果说根据猪粪的流动性和杂质的体积调整格栅的间 ...

现在就是装了这种振动格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滚筒,撞上几排钢筋,钢筋有点角度,在里面滚动,把它捞出来

不是特别明白  能给简单手画个示意图么 老师

网友E:
弄个滚筒筛,转起来不还流动的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装了这种振动格栅

你都振动格栅了还不行。

预算充足么,上X光仪

网友:
M12*70-80  左右的细长杆铁件 或不锈钢件

杂质从设备上掉下来?能否从源头上进行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弄个滚筒筛,转起来不还流动的快啊!

原理类似10楼震动栅格,需研究震动栅格不行的原因。

网友:
有不锈钢杂质,加磁不能根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