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22-11-09):
有么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两根圆棒缠双面胶(图片是缠的透明胶)的机构,目前没想清楚如何让两根杆子旋转起来。

网友:
武术套路中棍法表演有一段,表演者在不弯腰的情况下把棍子从地上拿到手中。

网友A:
上策,跟老板申请调研,然后拿着补贴去看看烤全羊的架子
中策,先黏好一点点胶带,然后把棍子抡起来绕圈
下策,自己用手转一下,用机械手模拟人手的动作

网友(点评):
就怕牺牲一只烤羊还没搞懂

网友B:
为啥要转杆呢?胶带转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转杆呢?胶带转不好吗?

双面胶,还要撕保护膜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策,跟老板申请调研,然后拿着补贴去看看烤全羊的架子
中策,先黏好一点点胶带,然后把棍子抡起来绕圈
...

两根杆子缠双面胶前是没焊在一起的 ,外径大小也不一样    测试过放在V型块上然后上面压上同步带旋转 效果不好  杆子转不起来  (单根圆棒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策,跟老板申请调研,然后拿着补贴去看看烤全羊的架子
中策,先黏好一点点胶带,然后把棍子抡起来绕圈
...

哈哈哈哈啊哈哈,你真有才!

网友:
这个比较牛

网友:
想一想Y型三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转杆呢?胶带转不好吗?

同问

网友:
考虑参考饮料罐贴标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