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导向阻力计算

楼主(2022-11-09):
最近项目要做一个升降平台,重量6吨,打算用4柱导向,在选择无油衬套时有疑惑,导向套选多大合适,用PV值计算时,负载按多少计算,阻力怎么算,有没有类似的计算模型

补充内容 (2022-11-14 09:58):
升降行程5米

网友:
上图上图

网友:
这不就是电梯的计算吗?找本专业书来啃

网友:
本论坛经典问题,用滚珠滑块还是轴套,这问题很ok。

网友:
这样非常容易卡死

网友:
可以论坛搜下升降机,有这方面的问题。衬套一定要够长,要不然会自锁卡死。

网友:
导向套选多大合适:80.90.100,在其中选一。

网友A:
重负载大跨距,导向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建议用槽钢+导轮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负载大跨距,导向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建议用槽钢+导轮导向

网友:
看精度,精度要求用线轨  直线轴承不建议,重量太重了 偏心点就磨损   精度要求不高  直接买4个螺旋升降机  省事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