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要铣一个槽卡里面安装?

楼主(2022-11-09):
最近入职了一家新公司,前面做了三年的项目管理,现在又转回做机械设计了,然后领导让我做了一个小机构,然后其中用到了直线导轨,我开始就做了直接做了一个平面放导轨,后面领导说要导轨要定位,然后又加了一个定位边,今天他说要铣个槽把导轨卡里面,然后改成图片的样子的。

我说卡槽里面不是不能调了吗,他说就是不要调,还说铣槽好加工一些,定位边不好加工。真的忍不住要吐槽一下,想不通为什么直线导轨要卡槽里面安装?有人能解释一下吗,我有点想不通。

网友:
我看也有用定位销的,量好导轨宽度,然后靠到定位销上。

网友:
依靠零件的加工精度,去保证导轨位置。直接卡死,不需要进行调整,简单粗暴
当然要视情况而定
我设计,喜欢搞两个销孔,插两个销子做靠山定位。真的需要调整,可以把销子拔掉,随便你怎么调都可以

网友:
有挺多铣槽的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我碰到过有领导说定位槽加工精度肯定不如平面,也碰到过有领导说你不加定位槽定位不好。管他呢,反正对于我来说。单边定位才是永远的神

网友:
导轨确实要定位啊,不过我一般都是用单边定位销,导轨安装时靠着定位销安装

网友:
没有必要非要铣槽安装,我猜用槽不用定位边只是想减少加工面积,降低装配难度,在一个槽里怎么都不会歪很多,防止装配瞎搞。导轨如何定位,选型书籍上有详细的说明。一般这种情况下,导轨很短,用不上打表校准的。

网友:
挖槽也可以,但是要一边挖宽一点,另一边做定位边。或者用两个圆柱销做靠销来定位也可以。

网友A:
这个数控机床的导轨安装经常这样

网友:
样本上都是基准面定位,非基准面压紧。实际看精度吧。

网友:
样本上是有需要打定位槽的,我们也这么搞过,是焊接完成后再上床铣,保证精度和后续安装方便。

网友B:
按我见过的,精度没要求的,直接锁平面上。要求再高一点的,铣个和导轨一样宽的槽,安装时眯着眼卡进去;要求再高一点的,就用单边定位,装的时候再调整平行度啥的吧。

网友:
我设计的升降结构,总行程200mm,正常使用时也就在5毫米的区域往复运动。
考虑到正常使用时的行程过短,也是采用铣槽的方式直接安装导轨。首先是这么短的距离,铣槽加工也能保障两个滑轨间的平行度。其次,这种方式对安装人员非常友好,组装的效率可以大大提升。

网友:
一般都定位销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我见过的,精度没要求的,直接锁平面上。要求再高一点的,铣个和导轨一样宽的槽,安装时眯着眼卡进去;要 ...

是这个道理,像我们公司车间工人都是农民工,只会锁螺丝,所以都是直接平面不加工,装配时,工人推得动就行,电机大个2-3倍 ,硬拉;打表,工人都不会,如果不长,也是 铣槽直接锁,减少工人工作量,;单边定位,工人连百分表都不会用  怎么弄

网友:
单边定位,另外一边要能调整一下会好一点,防止有加工不到位憋住的情况,调都没法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控机床的导轨安装经常这样

我们之前有个大型设备,客户要求导轨平行度2丝,也用的这种楔块压紧的

网友(点评):
一般滚柱直线导轨安装要这样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铣个槽的加工量远小于你铣个台阶出来。

网友(2024-12-10):
这样容易卡死,别劲

网友:
一般都是两侧各单边定位

网友:
各有利弊

网友C:
导轨还是靠一边,才能保证安装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轨还是靠一边,才能保证安装精度吧

对,赞成单边靠山

网友:
@Ou-Shoukann 突然不知道谁顶起来了这个老帖,看到这个,咋回事?

网友:
看看上银或者米思米,都有先关说明,都有直线导轨先关应用说明

网友:
这个不就是把导轨完全定位在槽里了,这样还调整啥,精度全靠槽的精度了。感觉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