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千瓦电机经常烧坏,查了近半年,终于找到故障点

楼主(2022-11-09):
55千电机经常烧坏了,电工每次修好后用不了多久又烧掉,查了近半年时间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找到设备厂商去到现场看,检查配电柜正常。

设备厂商把电机拆开后看,发现转子上的铸铝条缺失,引起转子内部产生涡流过大,引起电流过大,导致电机经常烧坏,随后设备厂商换了新电机,用了几个月也没有出问题了,看来之前电机经常烧坏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电机烧坏的常见原因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1、设备超负荷运行

使电机长时间在额定电流或超额定电流运行。特别要注意的是,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5倍,所以应当尽量避免启动设备时带负荷或满负荷运行(主要要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和正常运行电流的匹配余量)

02、电机在较潮湿的工作环境工作

在电机启动前应当检查线圈的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不同使用电压等级绝缘要求也不同,可以参照有关国家标准检查。在电机的运行过程中应当注意电机的防水防潮。

03、泵机的机械故障

泵机的机械故障引起电机过负荷,电流过大而烧线圈。

04、电机的散热出问题

一般电机线圈都采用风冷外壳,潜水泵是水冷外壳。大型电机多采用空-空换热器、空-水换热器冷却。如果断了冷却水(空气),使线圈无法散热,都可能烧毁线圈。

网友:
测量电机的空载电流,可以判断电机的损耗。空载电流太大说明电机本身可能存在某些不明显的损伤

网友:
我是有28年设计经验的电机工程师带徒弟传授设计经验,分享设计软件,分享设计图纸。QQ:1773139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