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器盒

楼主(2022-11-09):
大佬们,请问这样设计行不行,模仿一个现成的,开模做要求户外使用,防水防虫等,我画的是是3mm厚度,用1mm密封圈,不知道有啥讲究,上面的盖子搞得很丑,为啥他不用螺丝啊
屏幕截图 2022-11-09  屏幕截图 2022-11-09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上端面为什么有一个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上端面为什么有一个小孔!?
...

锁紧接进去的电线

网友:
威望怎么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锁紧接进去的电线

(ง •̀_•́)ง(ง ˙o˙)ว
一般是不会上方开孔,进线的。
更何况是在户外,
即使是箱体侧面进线,
开孔都是要有弯头过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一般是不会上方开孔,进线的。
...

lz一点也不实在,论坛高手众多,不是你能糊弄的。

你老实说这是天线,不行吗?

为何糊弄东北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一般是不会上方开孔,进线的。
...

看错了,,是楼下老忒说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一点也不实在,论坛高手众多,不是你能糊弄的。

你老实说这是天线,不行吗?

大佬,求指教

网友C:
天线孔不放底下  不漏水么

另外既然是自己新设计 为啥非得和别人的一样  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呗  他人的只是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孔不放底下  不漏水么

另外既然是自己新设计 为啥非得和别人的一样  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呗  他人的 ...

这种控制器都是这个款式的,老板说照着模仿做个,天线孔用防水接头的应该可以吧,放底下是放哪好,还有哪里不合理的大佬求指教呀

网友(点评):
把关键环节托付给采购的零部件是不是不太好,上面承接雨水,又是太阳暴晒,会加速锁头内部的橡胶老化,过1年半年的不就顺着孔渗水么 当然这东西我是假设装在露天暴晒环境的,可能实际的地方会更好些

网友(点评):
也可能是职业习惯,我们设计的东西安装的地方都很恶劣,总害怕漏水 老化 等等 ,也许其他行业要求不高,也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控制器都是这个款式的,老板说照着模仿做个,天线孔用防水接头的应该可以吧,放底下是放哪好,还有哪 ...

你们有多大的量,开塑料模?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控制器都是这个款式的,老板说照着模仿做个,天线孔用防水接头的应该可以吧,放底下是放哪好,还有哪 ...

大佬说的对,还好这个是放在另外一个箱子里用的,想问下这个注塑件的结构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多大的量,开塑料模?

大佬像这种开个模大概价格你知道吗,如果不行的话就做其他材料的机加件?不是很了解,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像这种开个模大概价格你知道吗,如果不行的话就做其他材料的机加件?不是很了解,希望不吝赐教

你先了解,为何你仿冒的这家做这么大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一般是不会上方开孔,进线的。
...

它的防水等级并不高,不是完全暴露在雨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了解,为何你仿冒的这家做这么大个?

里面的控制板就那么大 啊,接线槽,控制器结构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