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中复制的实体怎样约束?

楼主(2022-11-09):
如图是一排锯齿,大概有近百个吧,利用草图工具中的复制实体,草图总是不能被约束,除非再次标注或者手工拖动。但这样工作量太大了。最重要的是。如果不约束,一旦更改尺寸就全乱了。
请教大家,大批量复制出来的草图,如何约束?

网友A:
阵列:首先我没有惹任何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首先我没有惹任何人

您好,请教怎样阵列?当距离是一个无限小数时

网友(点评):
分数表达式能输进去,就能完整表示无限(循环或不循环)小数。输入分数好像真的不难。

网友(点评):
阵列长度可以随意,然后通过其它参数,比如线段长度、角度、端点合并(重合)等确定

网友(点评):
分式表达式真心不会。我先研究下再请教

网友:
能用特征阵列就不用草图阵列

网友:
草图尽可能简单。可以多特征。

网友B:
草图阵列,用等分关系约束,有小数也无所谓

网友C:
类似草图(按图已经画好,不用阵列的前提),可以删掉其它的高度,30度等,只保留1组,尺寸,相邻端点合并并与底部参考线重合(或者底部所用端点选中加水平),顶点同样全部水平,对应线段可以一次选中加平行,另外还可以考虑相应线段相等等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草图(按图已经画好,不用阵列的前提),可以删掉其它的高度,30度等,只保留1组,尺寸,相邻端点合并 ...

您好大侠,只“对应线段可以一次选中加平行”就不太好操作。。。线太多了而且不能框选。我尝试将拖两条构造线来固定上下端点,没成。感觉应该是在复制时,将源文件所带有的几何关系也全部复制过去的感觉吧,那样就不应该乱了,但没试验好。

网友(点评):
太多了肯定不太好用,5\6组左右可能比较合适,选的时候需要按住ctrl(也许shift)

楼主:
谢谢回复尽量用特征的各位社友,这个零件从中间用锯齿形割成两件,约百个锯齿,没想明白怎么用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阵列,用等分关系约束,有小数也无所谓

不太明白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尽量用特征的各位社友,这个零件从中间用锯齿形割成两件,约百个锯齿,没想明白怎么用特征。。。

这种的还是用阵列吧,先做一个锯齿,阵列(开始不用管距离,稍大一些比较好),阵列后把相邻两点合并(做一次就可以),然后再标齿角度、齿距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怎么做。。。

我阵列了10个,上面是思路,你看下,草图建立约束,得到倍数关系。
你想阵列100个,那草图中40--->400,然后阵列个数10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还是用阵列吧,先做一个锯齿,阵列(开始不用管距离,稍大一些比较好),阵列后把相邻两点合并(做 ...

谢谢,是一个新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阵列了10个,上面是思路,你看下,草图建立约束,得到倍数关系。
你想阵列100个,那草图中40--->400 ...

谢谢!很好的思路,感谢您辛苦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