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出个主意

楼主(2022-11-10):
先谢谢回复!现正在设计一条灌装生产线,在灌装机的结构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不改变灌装口的情况下,怎样让架子上的那根杆不出现在灌装口的前面,因为那样会挡住灌装桶的通过

网友:
另做个架子把罐装机吊起来

网友:
架子安装到侧面,而不是底部。

网友:
常规做法,都是加高架子,让它不挡灌装桶。或者是直接打横梁打断,从不挡的地方做两个竖向支撑。我觉得这两种方案你肯定早都考虑过了。

网友:
先问问为何不能加高

网友(点评):
灌装口不能离桶太远

网友:
吊装
架子做高,用钢丝绳拉住罐装设备底部

网友:
这样不知道表达清楚没

网友:
我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