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空内螺纹圆柱物料怎么自动化装配到一个深孔中??

楼主(2022-11-10):
中空内螺纹圆柱物料怎么自动化装配到一个深孔中??,如图是内螺纹圆柱物料,要将其装入一个深孔里面,且放置过程中需要与孔内壁旋转研磨,最后松脱放置,什么装置或者抓取方法才能达到要求??求各位老师提点建议,十分感谢!!

楼主:
标题图片

网友A:
来个内涨套套着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内涨套套着行不行

要么内涨,要么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内涨套套着行不行

可是需要旋转进行研磨。

网友(点评):
内涨套的力也很大的,不知你的研磨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研磨要很大力吗

只是为了研磨接触面之间的不平整,更好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内涨,要么摩擦。

内涨我担心旋转研磨会发生位移,老师您说的摩擦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需要旋转进行研磨。

我的零件研磨是为了使接触面之间的更加平整,更好贴合,研磨力应该不大。刚才我看了sgxap666老师您推荐的内涨套,我觉得应该不错.工况是圆柱零件竖直放置,装置进行抓取放入座孔一边旋转研磨一边放置,就是不知道内涨套有没有合适的规格用于自动化装配。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希望能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我也是以前在一个加工厂干过看过车缸套外圆,人家用的内涨套,想到你这可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