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防粘喷涂?

楼主(2022-11-10):
金属材料表面防粘的涂层一般有哪些?涂层工艺是怎样?塑料件的话,是否可以做表面喷涂这种防粘层呢?

网友:
不粘锅原理一样 热喷涂特佛龙,塑料件直接买特佛龙加工,防粘效果都不怎么好,还是选择减少接触面比较靠谱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11-10 19:43不粘锅原理一样 热喷涂特佛龙,塑料件直接买特佛龙加工,防粘效果都不怎么好,还是选择减少接触面比较靠谱
陶瓷涂层没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