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锌表面印迹

楼主(2022-11-10):
镀锌表面在长时间存放后,原始光洁的表面均发乌,这种表面该如何清除?

网友A:
这是镀锌?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是铝板还是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是铝板还是钢板?

Q235B 钢板 4mm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镀锌?

是的,镀锌后,存放一段时间表面就花了

网友:
1.看颜色像蓝白,更换不同品牌的钝化液试试
2.镀锌产品不要裸手去摸,至少要带个手套,
3.储存环境不好,长时间存放在有水汽的地方是不行的。
4.当然最大的可能是镀锌的质量比较差,建议换个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