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储罐钢材选用

楼主(2022-11-10):
储罐直径3.8米,高5.25米,使用304不锈钢,介质密度1.04g/cm³,有毒有腐蚀性。没做过这种东西所以暂定的厚度是4mm。下面图片是用流体静压力做的简单元分析,总觉得不正确,又没有依据。不确定筒体是否过厚或过薄?

补充内容 (2022-11-11 08:06):
介质为双氧水,常压

网友A:
想象一下Musk上天的304不锈钢大罐子,才多厚

网友(点评):
说不准他在外面包一层碳纤的呢

网友(点评):
那个更不懂

网友:
  告诉你下,这玩意是特种设备,一般的公司不敢生产的。

网友:
这种有毒液体罐体设计泄露要负刑事责任的。。。

网友(点评):
嗯嗯 不做了,但还是想知道板材厚度是否足够

网友B:
大概算下,应力真不大,和你的差不多,焊牢不漏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必须找有资质的生产,不然被检查到了肯定挨罚,而且一旦出了事故,设计人员要坐牢的,楼主最好别设计这东西。

网友:
你为啥不看看压力容器方面的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算下,应力真不大,和你的差不多,焊牢不漏就可以了,

层主设计过 这个吗?分析出来是问题不大,但还是拿不定主意

网友(点评):
我做过几个沙浆罐,里面在搅拌的,三米高,两米半的直径,用的六个板,因为工地一般不得用小于六个的板

网友C:
我们做过一些304水槽,比你这个小很多,3mm厚的,你这这么高,直径又这么大4mm太薄了,我的觉得至少得6mm,而且可能边上还要加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过一些304水槽,比你这个小很多,3mm厚的,你这这么高,直径又这么大4mm太薄了,我的觉得至少得6mm, ...

嗯嗯,是打算做两圈抱箍,底板加加强筋的

网友D:
这总东西坏的是边边角角,比如地面的角度,你做成什么样子。曲率和内径是最重要的参数。
先给你估算一下最大压力 pgh=1e-9*10000*5.25*1e3=5.25e-2MPa (嗯,这个压力很小)

如果是两端球状,最大应力是 pD/2t=5.25e-2*3.8e3/2/4=24MPa 我靠。如果有球形的话,304屈服200,加上各种焊接因素,毛估估倒是看起来也够了。。

至于几米的东西,4mm是不是太薄,或者结构这么高,是不是容易摇摆就不得而知了,这个需要校核板的失稳(长达板容易失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象一下Musk上天的304不锈钢大罐子,才多厚

这个要看尺寸的,小的东西可以作很薄,相信你的毛细血管那么薄都不好炸裂。。大油管看着大又厚,但是其实承压能力不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打算做两圈抱箍,底板加加强筋的

要做高一点,不能只做在根部,你这玩意这么高,这么大,钢板太低不要大风一吹就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总东西坏的是边边角角,比如地面的角度,你做成什么样子。曲率和内径是最重要的参数。
先给你估算一下最 ...

今天在社区下载了一份直径4.5米的储罐,90立方,用的8mm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