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不等边角钢的直线度不好控制

楼主(2022-11-10):
角钢规格是125×80×10这款,长度2米,长宽要加工到119.5×57mm,但是加工后,2米长的表面直线度不理想,超差比较严重,起伏不平,放在平台上会看出其表面与平台之间的缝隙,用塞尺很容易就筛出。再用水平仪测量表面与平台的角度,能超出5度(某一区域,比如从角钢端面至长0.8米处)那个2米长表面今后还要扣外罩的
用的设备是普通的龙门铣床,注意一点:以前用大刨床加工,各方面公差都很良好,但是大刨被淘汰了
我在考虑这个角钢能不能在原材料供应商那边先进行校直,然后在拉回厂内进行机加,然后在做个简易工装?或其他好办法?谢谢!

网友:
+1,有时候用角铁槽铁来做些东西,平行度直线度真的很膈应。

网友A:
5000、3通用技术条件—焊接件里,型材矫正的直线度是1mm/1m。
达不到用塞尺检查的精度。

网友B:
比较好奇。为什么用刨床行,用铣床就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3通用技术条件—焊接件里,型材矫正的直线度是1mm/1m。
达不到用塞尺检查的精度。

超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为什么用刨床行,用铣床就不行了呢?

我觉得用盘铣刀铣,旋转时有个离心力,如果装夹不良,加工时容易变形,弯扭变形
那个大刨,走直线运动,顺着梁的直线结构走刀,就是一个水平应力,没有其他应力,变形量比较小,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大刨效率太低,淘汰了,本市都很少有刨床的供应商和加工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用盘铣刀铣,旋转时有个离心力,如果装夹不良,加工时容易变形,弯扭变形
那个大刨,走直线运动, ...

那你毛坯校直也没用啊?该变形还是变形啊。莫非毛坯不直,然后装夹时靠夹具压直了。加工完一松开,又弹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用盘铣刀铣,旋转时有个离心力,如果装夹不良,加工时容易变形,弯扭变形
那个大刨,走直线运动, ...

一加工厂老板说盘铣刀为效率一般都是不会装平,稍微倾斜

网友:
平面度不好是加工的问题,与原材料校不校直有啥关系

网友:
既然要求那么高就不要用角钢呀,这玩意用于结构领域不是精度高的地方

网友:
|bonetr发表于 11-10 22:06比较好奇。为什么用刨床行,用铣床就不行了呢?
铣床刀具旋转有径向力,而且切削速度高,温度高,容易变形;刨床是直线运动,速度慢,而且没有侧向力

网友:
感觉角铁做的结构要是有精度 得焊成一个稳定的框架 上面贴板 然后再加工这个板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为什么用刨床行,用铣床就不行了呢?

这个加工方式不同,加工时工件额受热量不一样,所以导致铣床加工变形量大

网友:
建议 先做基准面安装好后加工

网友C:
预先矫直----粗精加工两刀,精加工余量0.15以内,最好顺铣,冷却液充分冷却,铣刀转速不易太高。

网友:
还有提前退火处理一下。

网友:
比较支持15#16#的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先矫直----粗精加工两刀,精加工余量0.15以内,最好顺铣,冷却液充分冷却,铣刀转速不易太高。

后面还得用支架把两个角钢之间焊接在一起,然后再做机加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