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问12.9级M12螺丝锁9深是否够力

楼主(2022-11-10):
电机法兰250mm,我连接板上四颗的牙只能锁到9的深度,电机80kg,长度600mm,力够吗?查了下M12的螺母也就10的厚度,同样深度螺母和锁牙力有区别吗?牙的深度对应的承受力有相关数据吗?哪里可以查,谢谢!

网友:
一般要超出螺母的几圈的呀

网友:
6-8牙

网友A:
对面是相应强度的材料应该够了

网友B:
铸铁基体不需要12.9级螺栓,,,,

网友:
螺栓12.9,内螺纹的级别是多少?然后按照vdi2230计算强弱对比,然后计算所需的啮合螺纹长度,额外考虑第一牙和最后一牙的半牙。基本原则是螺纹的啮合不发生失效,失效在螺栓的小径。如果是螺母和螺栓强度相当,差不多0.7~0.8d+2p的螺纹长度就足够了。预紧力和防松要根据载荷另外计算

楼主:
对面是45#钢,量了一下滞能锁4个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面是相应强度的材料应该够了

对面是45#钢,能锁4个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基体不需要12.9级螺栓,,,,

对面是45#钢,只能锁4个牙

网友C:
按强度1到2圈就够了,计算螺纹强度是按照一圈螺纹计算的,圈数多只是为了保证不会很容易脱落,轴头的这种螺纹定位一般是不受力的

网友D:
M12的螺栓按标准螺距算,也才有6个牙,需要担心的是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我感觉还需要考虑防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M12的螺栓按标准螺距算,也才有6个牙,需要担心的是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我感觉还需要考虑防松的问题

止滑垫圈加打螺丝胶,我担心的是强度不够时间久滑牙之类的

网友:
力肯定够了,工作螺纹就前面3、5圈

网友:
关键是你要承担多少力??不一定是达到12.9级螺栓等强度

网友E:
一般情况1~1.5d。短距受力没问题,预紧力够了就行,不用高扭矩,主要防振松动,可打胶防松。

网友:
一般螺栓实际工作螺纹能有三个牙应该勉强够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面是45#钢,量了一下滞能锁4个牙

如果不考虑安全系数和应力不均1,计算45钢内螺纹在外螺纹大径处的单圈螺纹剪切面积x0.6x45钢强度极限2,计算螺栓在内螺纹小径处的单圈螺纹剪切面积x0.6x1290
3,用螺栓等效拉截面积x1290/上述1,2的最小值,既得出最小的啮合螺纹长度

4,额外加1-2p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考虑安全系数和应力不均1,计算45钢内螺纹在外螺纹大径处的单圈螺纹剪切面积x0.6x45钢强度极限2, ...

1220 from ISO898-1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表格可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1~1.5d。短距受力没问题,预紧力够了就行,不用高扭矩,主要防振松动,可打胶防松。

问题是什么叫够了??既然心里没底,那么就要加到最大。

网友:
你这个电机运行后的速度什么的多少,加速度是多少,电机的动载很重要的。你不能只用重力的扭矩去校核的。

螺栓预紧力/扭矩尽量使用上限值,你现场从来没拧断或螺纹没坏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强度1到2圈就够了,计算螺纹强度是按照一圈螺纹计算的,圈数多只是为了保证不会很容易脱落,轴头的这种螺 ...

那是因为校核强度去极限所以用1-2校核,而不是说1-2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用1圈校核是实际使用时只可能有一圈(实际是几点)是完全接触,而增加圈数只是为了保证不容易脱落的,重要的螺纹比如起重吊钩螺母的标准规定就只有2~3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