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方钢角接都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2-11-11):
方钢角接时切45度角后角接和直接角接都有什么优缺点,各适用于哪些场合,请大佬赐教!

网友:
谁焊谁知道,,,,,

网友:
问问下料师傅

网友A:
仅从施工角度讲,切角美观,小方钢角接施工方便,大方钢适合搭接或者切角,专业的受力方面的请大神来解释吧

网友:
自己出图自己干,自己干完自己用,你就知道该怎么出图了

网友:
我是尽快量不斜切,下料师傅估计要骂人,焊接师傅估计也要骂人。

网友:
很久没用过斜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从施工角度讲,切角美观,小方钢角接施工方便,大方钢适合搭接或者切角,专业的受力方面的请大神来解释吧 ...

斜切焊缝长度增加40%,其他优点缺点不知道。

网友:
搞结构设计的,不会用45度拼接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