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安全轮胎、一种自动车衣,有没有推广价值

楼主(2022-11-11):
现有的一些双腔安全轮胎在漏气后仅由一侧的胎体进行支撑,其地面接触面积极大降低。一种安全轮胎,由相互交错的两个或多个腔体组成,一侧或部分腔体漏气后,由另一侧或另一部分腔体在气压作用下支撑轮胎,防止轮胎瞬间出现严重变形导致车辆失控,同时能使轮胎保持较大的地面接触面积, 即轮胎漏气后既能径向保型又能轴向保型。技术方案: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并将中面夹紧的轮毂,所述中面与胎面内侧相连、靠近所述胎面的部分为波形环状曲面或其变形体,在所述胎面的投影为波形或其变形体,靠近所述轮毂的部分为环状平面或所述波形环状曲面或其变形体的延伸面,所述轮毂的左、右两部分分别有充气口。

楼主:
现有自动车衣,有的未设骨架或骨架仅能撑起少部分车衣,车衣全部或大部分直接覆盖在车体之上,影响车内空气流通,且无法缓冲外力对车体的冲击;还有的虽有骨架撑起车衣,但骨架收缩后体积较大,影响车体外观。一种自动车衣,包括对称的左、右骨架主体,左、右骨架主体及车衣收缩成长条状,水平对向上下叠放在汽车后备箱盖内/外侧的扁长收纳箱中,可依次升出并悬挂在车体两侧,骨架主体向前水平展开后,其两端的车衣覆盖杆拉下车衣,完成车衣覆盖。控制骨架逆向运动即可全部收回收纳箱。骨架支撑的车衣能一定程度缓冲外力冲击。

网友A:
你搞个收纳箱占地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个收纳箱占地方不,

材料和制造工艺到位的话,收纳箱可以很薄的,本来后备箱盖那一块空间大多数时间也是空着的。最佳方案是汽车制造时在后备箱盖开个口,设置在内侧;也可以单独做成产品,后期在后备箱盖外侧加装。

网友(点评):
加装到后备箱外侧,那是非法改装了,风噪风阻呢。我找块大抹布往车上一盖就行了,更省事吧。

网友(2023-03-18):
小车上用不到这种轮胎,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性,大车这样子不够,其实大车一般一个轮胎漏气还有旁边轮胎能够支撑的。

网友B:
都是专利了吧

楼主(2023-06-27):
引用 网友B:
都是专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