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上的夹紧夹具求助

楼主(2022-11-11):
情况是这样的,零件尺寸40*50,厚度4,需要固定在机床上,磨削上表面,这个夹具该怎样设计?夹具要求不能超过零件上表面,零件厚度太薄了,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其实要求就是夹具只能夹紧工件的4个侧面(暂时只是做样件,不考虑用吸盘吸底面),然后再固定到机床的燕尾槽台面上,而且要求工件夹紧之后,上表面的高度差不能超过10um

网友:
直接用吸盘

网友:
连什么材料的都还没确定吗?

网友A:
做个铁板洗个40*50深度3.5的槽,把这工件放槽里干

网友:
不用吸盘?还10um?你高兴就好。

网友B:
这么大的台面;要保证一条的公差除了磁台想不到别的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台面;要保证一条的公差除了磁台想不到别的可行性。

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铁板洗个40*50深度3.5的槽,把这工件放槽里干

干完拿不出来了吧,工件时塑料上内嵌一块铜板

楼主:
工件时塑料的,PBT,内嵌一块铜板

网友:
用吸盘,边上用薄板挡一下

网友:
加个磁性吸盘

网友:
工件是塑料和铜板 用磁性吸不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