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中置转台怎么节省成本?

楼主(2022-11-11):
转台为十字转台,四个角都需要接信号,通气。如果用滑环的话要用中空滑环,中空直径至少200mm,因为工业机器人需要放在转台上所以需要承重。现在定做中空滑环价格太高,有没有大佬想个机械结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正转180°,翻转180°

网友:
易格斯环形拖链了解下,前提是转台每次从0-360,360-0,这种情况下

网友:
一图胜千言

网友:
电磁阀放在转盘上,

网友A:
可以加个V聊下,我这边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V聊下,我这边有做过

需要连续旋转,而且还要通信号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