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滚齿刀改成其它参数滚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改

楼主(2022-11-11):
有个新齿轮产品需要用到滚刀,想用旧的滚刀去改制,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改制?

网友A:
拿不准就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不准就问厂家

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改?

记不清楚了,多年没搞这个了。
以前做这个的时候,改制过,好像是滚刀参数和齿轮参数相差不大能行。不过改制的价格和重新定制差不多

网友B:
你改制的目的是省钱吗,你要是让厂家给你改,价格没准比新做一个还贵,且厂家也不愿意改,废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制的目的是省钱吗,你要是让厂家给你改,价格没准比新做一个还贵,且厂家也不愿意改,废工。

是的,用旧刀改和定制新刀价格便宜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