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PUA,请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2022-11-11):
遇到职场PUA,又无处可以诉说,整天压抑着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事情是这样的,本人所在的部门有个小头头,每次工作都会挑我毛病,作为职场新人表示开始的时候会瑟瑟发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后来,发展到会专门找空来说我,公司我部门新招的几个员工,都是由于这个小头头的打压而先后离职,而我只是想好好的工作,但每每被打压搞得对工作有了一些负面情绪。请大佬帮忙解惑!

网友A:
脸皮厚些,想开些,不过这些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都是时间打磨出来的,慢慢熬吧。年轻人,欢迎来到职场。

网友B:
要么离开   先友好不行 再警告  再不行  绕过他找他更上层领导  就算离职也要咬他一下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把他当个屁,所有的批评都当做没听到。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和性格,很多人都做不到。
或者你可以反骂回去,但是要尽量言之有理,不要最后被倒打一耙。不过这个也需要一定的口才。
也可以越过他找更高的领导打小报告,不过这个需要考虑对方是否有关系,和举报时候说话的艺术,也有门槛。
实在不行,那就离职,换一家公司吧亲。

网友D:
三个情况,一是你说谎了,理论上来讲新人来了,主管特别上心才会找你们的错误然后单独给你们说,这样是有助于新人成长的,如果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你们自然过的舒服,但是对个人成长不利;二是这个主管属于唠叨型事儿妈型,事无巨细都喜欢管一管,管的很具体让你们很不舒服;三是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喜欢找别人错来显示自己有本事。如果不是第三种情况,我觉得都可以继续待着,新人建议还是多学东西,跟着事儿妈型的主管真的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的,如果是第三种,就辞职换地方吧。当然也要看你个人的想法,如果你认为三种情况都受不了,那也可以趁早辞职去试一试找理想中的主管或者自己做主管。

网友(点评):
你也是那事妈型。不过,分析的很到位,可编入教材。

网友:
想办法PUA他,比如身高、长相、甚至普通话不标准都可以

网友:
首先你肯定认为他讲的不对,再次他讲的对不对不是由你来裁判,你的抵触反应估计也能让他更上火,所以这是恶性循环  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他指点的还不错,应该算一个不错的人,性格可能不是很好。职场很多夸你做的好,有能力,实则等着看笑话的比比皆是

网友:
只要不扣钱,按时发工资就行,

网友:
这种情况要有勇气争取。

网友:
作为职场新人,先找自身的问题,工作确实是自己做不够完善的,你要先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新人不磨砺自己,去哪个公司都会被PUA的。如果自己工作能力确实够自信,领导还是无理的针对你,你就要想办法反击了,你要先了解他分析他,了解他的工作职位特性,暗地里要勾结他的死对头,明面上要多迎合他,多配合他,找出他工作中的盲区,有意无意使劲的给他挖坑,让他自己跳,一个坑接着一个坑的暗地的给他挖,慢慢的磨灭他的威信,等机会成熟了狠狠的坑他一把,让他永远记住你,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想在这里做,他要有那个觉悟就不会再烦你了

网友:
如果你工作一点问题没有他还找你毛病,你就可以越级向大领导反映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行业什么职位。面对职场打压最好的就是淡然处之;当然这需要比较好的心理素质。只要做好本职工作;不回应任何挑衅原则上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你这位小领班手法比较粗糙;平时可以观察一下他的性格或者做事方式。如果是天生就这个脾气对任何人都一样;那么不算是个坏人。如果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或者圈子;那么就要注意他的交际圈;同乡亲眷小圈子这些都是要提防或者去融入。也可能是大领导给他下达了指示;比如需要干掉多少人降低成本都有可能。总结一下就是主动或者被动;主动去改变现状或者被动好好做事拿钱管他天崩地裂。

网友:
对自己利益没有实际损害的就当他不存在,如果无中生有,并且明显和你无关的问题就一定要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必要时可以找大领导,但是注意一定要你明显占理,如果一时半会说不清的那还是忍忍吧

网友: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长期针对你。你先反思一下你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毛病,工作态度是否积极。如果你态度积极,但是由于欠缺经验,工作完成的质量一般,而他经常说你,那他可能只是对事不对人。过段时间,你的工作质量越来越好,他说你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少。
如果你辞职换工作,没准会遇到更糟糕的主管和工作环境。

网友:
要么忍,要么狠,要么滚

网友:
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如果错了就改,也没啥的,慢慢脸皮厚了就无所谓。

网友:
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先,如果自己有问题别人过来挑刺,那就要改正啊

网友:
钱到位就干,钱没到位就润,几千块这种工作到处都是,受这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个情况,一是你说谎了,理论上来讲新人来了,主管特别上心才会找你们的错误然后单独给你们说,这样是有助 ...

有些人是不管你做成啥样,他都要挑毛病,比如你用了A方案,他会反问你怎么不用B方案,而假如你用了B方案,他会反问你怎么不用A方案,而且是带着不满意的语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人是不管你做成啥样,他都要挑毛病,比如你用了A方案,他会反问你怎么不用B方案,而假如你用了B方案 ...

要么辞职要么让他闭嘴。世界这么大,选择都是双向的,没必要留在那里一边受罪一边埋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脸皮厚些,想开些,不过这些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都是时间打磨出来的,慢慢熬吧。年轻人,欢迎来 ...

谢谢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离开   先友好不行 再警告  再不行  绕过他找他更上层领导  就算离职也要咬他一下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把他当个屁,所有的批评都当做没听到。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和性格,很多人都做不到。 ...

这个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上没一个说在点上的。

直接让lz举一个被吊的例子,尽量客观一点,尽量上图片。让大家一目了然。

网友(2022-12-27):
总有那么些个小心眼领导,如果你比他牛,他这样,那就是怕你威胁到他的位置,如果你不如他,那就是他看你不顺眼

网友:
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只是态度问题,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包容,关系就不会太差,你可以先试着包容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