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锁紧力越用越小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11):
各位老师好,我做了一个用来锁紧工件的气缸,目前的问题是:气缸刚调试好时,锁紧工件的保持力还可以。但是使用电磁阀进行一定频次的开合以后,比如1000次,再来测试气缸的保持力,发现下降了不少。气缸上相应的螺丝也拧紧了,该封闭的气孔也检查了,不存在漏气情况。跪求各位老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主要取决于机构的形式,你说的保持力是什么方向,气缸的夹持力是直接锁紧工件,还是依靠摩擦力进行锁紧。如果依靠的是摩檫力,受夹持面状态影响,使用过程中就会有较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取决于机构的形式,你说的保持力是什么方向,气缸的夹持力是直接锁紧工件,还是依靠摩擦力进行锁紧。如 ...

气缸夹紧工件两侧,依靠的是摩擦力锁紧,外力推动工件时的力即所得气缸的保持力。气缸上与工件接触的零件均热处理,硬度达到58HRC,且接触面进行了磨削

网友:
把相关的接口喷点水检测一下泄漏情况,如果没有;那就是气缸内部活塞处内泄漏,可能活塞密封圈破了,

网友:
摩擦力从原理上分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表面微观突起在摩擦时造成的犁断力,一部分是粘性材料的粘附力。按照你的说法,摩擦力的组成主要是犁断力。
零件表面经过磨削,比较光滑,且硬度比较高,不易变形,摩擦系数会比较低,所以发生夹持不可靠的现象,应该比较正常。
增大摩擦力,可以考虑替换接触面的材质,安装摩擦系数大的摩擦片,定期进行更换,供参考。

楼主:
困惑的是:只是进行气缸夹紧口的1000次的开合,并未加负载上去。

网友:
是不是气缸早泄

网友B:
气缸漏气是一个方面,夹持面摩擦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气源有没有滤水,如没有,时间久了水积在气缸里也影响出力。

网友:
用了垃圾气缸,活塞中间漏

网友:
啥牌子的气缸

网友:
检查一下气缸本体的夹持力有没有变化,确认好是气缸力不够还是夹具上面导致的
如果是气缸本体的力有问题的话就检查气压有没有产生变化,夹具就检查磨损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漏气是一个方面,夹持面摩擦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气源有没有滤水,如没有,时间久了水积在气缸里也影 ...

气源有滤水的

网友:
气缸长期使用后,密封性能下降;

网友C:
换我的电缸用?就是成本得增加蛮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我的电缸用?就是成本得增加蛮多

你家电缸自己做的还是经销其他品牌的?

网友(点评):
厂家直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