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楼主(2022-11-11):
我想做一个可以自动搬运滚轴的机构(图中印有辊印头字样的滚轴)请问在辊印头两边使用气缸顶起然后通过一个有斜度的加工件滑到另外一个工位上可行吗

楼主:
类似这种结构进行顶升搬运 可是我怕无法做到两边气缸同速(并且负载不一定完全一致

网友:
不好解决就加个人工

楼主:
员工进不去而且现在需求就是需要自动搬运 大佬有招吗

网友A:
可以的,气缸可以加排气节流调整速度,使两个同步,这个对同步要求没有想象那么高;

网友B:
气缸的同步性确实不好弄,即使加上节流阀调好,使用一段时间还是会不同步,最好还是一个动力加上连接结构

网友:
网上和抖音上都有那种等距或者变距的机构,你找找,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大佬能分享一下吗 怎么搜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的同步性确实不好弄,即使加上节流阀调好,使用一段时间还是会不同步,最好还是一个动力加上连接结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气缸可以加排气节流调整速度,使两个同步,这个对同步要求没有想象那么高;

大佬 这种结构实现后气缸使用寿命可以保证吗

网友(点评):
没有影响

网友C:
气缸直接步进搬运就解决了嘛

网友:
类似这种吧

网友:
电缸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直接步进搬运就解决了嘛

就是两边使用气缸顶升就可以实现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