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28轴8键,总长60,伸到减速机轴长45,键有效长度36,电机扭矩30Nm,可以吗?

楼主(2022-11-11):
电机28轴8键,总长60,伸到减速机轴长45,键有效长度36,电机扭矩30Nm,可以吗?
因为,电机和减速机不匹配,中间需要加个15mm的连接板!

网友:
可以,找个手册查一下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2-12-12):
如果负荷没有超过电机正常负荷,应该是没有问题,毕竟电机输出是经过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