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拔模问题

楼主(2022-11-11):
请问我如下图一这个零件,如何给图二的面向上拔模

楼主:
就是选中的这个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选中的这个面

直接拔就行了,难点在哪里?

网友(点评):
楼主恐怕是从中间部位反拔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拔就行了,难点在哪里?

这样就整个面了。可是我把那一整个面分割了,只想要拔模加亮的那个面,仅仅是整个面的一部分

网友(点评):
哪段文字说的是这个面的一部分来着?仔细看了一圈,没找到。

楼主:
就是这样,请问咋弄的

楼主:
不完全对,看我2楼的分割线。。

楼主:
不过我想做成你这样也做不出来,请不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