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为什么铣深了

楼主(2022-11-11):
一个方形铝件,给了3D给生产商,  用CNC加工的,  为什么其中的两个M8沉孔深4mm, 被加工成了深7  ?

为什么给了生产3D,还会出错??   请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22-11-13 20:24):
订正一下∴  估计是M3的沉头孔深,

可能是没有用3D编程,直接用2D编的程,按错了数字输错了!!

网友:
下次给点活我干 ,我有3台加工中心,钻攻,精雕机5台,微信13066937362,一般见意你给工程图,机加件一般按2D编程,铣深了,就是编程看错数了,

网友:
没准人家认为,你这4肯定是你搞错了,M8的螺丝头至少也有7,所以正确的才应该是7.

网友:
按道理说8mm的内六角沉头,本身就应该是8mm呀,人家是帮你纠错的呀!

网友:
M8 这样说下来,铣深度7 还是浅了,要8才行。

网友A:
刚才看了下键盘,7在4上面,可能是输入数值的时候按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下键盘,7在4上面,可能是输入数值的时候按错了?

连七两口

网友:
3D模型上也没给出公差,谁知道哪个是关键尺寸,螺纹深度如果是4,也得给个7的孔,好攻丝。

网友:
估计是有个推荐尺寸默认的没改

网友:
就问敢不敢吊他,这单报废,不给钱

网友:
有可能异形孔参数弄错了

网友B:
加工,必须2D,3D参考。只给3D,不错很难,除非3D打印。

网友:
底孔7.还是有效螺纹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必须2D,3D参考。只给3D,不错很难,除非3D打印。

3D好,我有些客户,2D,只标有精度尺寸+外形尺寸要求的。  其他按3D!

测量方便,报告方便!  很少出错!!

网友:
不上图,一切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