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了

楼主(2022-11-12):
一个简易的升降货梯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那么问题来了,你会怎么改?来聊聊。
我先来说一个,电动葫芦一边一个联动。

网友A:
不行,就一个电动葫芦就欧克,,,,,做过。两个会憋死,不同步。

网友(点评):
立柱导向,一个也OK

网友(点评):
同意,两个绝对不行。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他这个设计如果要是能加上防坠装置我会给打90分

网友(点评):
是的,缺防坠,,,,,

网友(点评):
一个电葫芦是钢丝绳两边绕,同步拉伸,可以避免憋劲。

网友(点评):
如果倾斜,只需要一根钢丝绳。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也想过如果我来操刀,我会怎么搞。

大概想了10秒钟吧,我的思路是:
1)前提:升程2楼,3楼,货梯,负载<1t;投资小维护简,可拆卸搬走;比原图要靠谱很多;
2)大致方案:钢丝绳斜拉升降,轨道平台搭在二楼和三楼上,设计可逆单向保护机构。
3)优点:还是要稍微利用下楼体支撑,降低成本,提高安全系数;应急情况下,还可以做步行梯嘛。

网友B:
一个大卷扬在拉钢丝绳,以前出渣,直接做个这样的,然后农用车直接开上去,十来吨一下提起二十多米高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一个电动葫芦就欧克,,,,,做过。两个会憋死,不同步。

电动葫芦架在立地立柱上,还是楼板上?

网友(点评):
当然在高的地方,省得绕几圈

网友(点评):
确定楼板靠谱吗?我看这个5层楼,估计就是自建房。

网友(点评):
做过的是1.5x1.5载重3吨,-1到2楼 ,5吨12米葫芦,钢丝绳展开用 单绳,速度可以。

网友(点评):
葫芦挂在吊篮侧面。维护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大卷扬在拉钢丝绳,以前出渣,直接做个这样的,然后农用车直接开上去,十来吨一下提起二十多米高出来。

看来大家都是首推钢丝绳卷扬哦

网友(点评):
简单省事,直接缠在卷筒上,毕竟行吊都用很多年,工地那玩意也多,维修保养不成问题。

网友(点评):
动力机构,大家基本统一了,就看升降框架是直立,还是倾斜两个思路了。

网友:
@正在连接... 请点评各楼方案

网友C:
这个以前本来就是用电动葫芦升降的,因为经常出故障所以现在全部拆了改成这样,估计现在民间流行这种搞法,人家已经做过很多台了,所以来两个工人就搞定了,也不用图纸

网友(点评):
民用可能认为,货梯,3层楼高,就不用防坠了。我斜拉都考虑了防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以前本来就是用电动葫芦升降的,因为经常出故障所以现在全部拆了改成这样,估计现在民间流行这种搞法, ...

我来吐吐槽:

1)升降架底部钢板,最低处和地面不平,不方便叉车送货。后期可能铺水泥,做半地埋吧;
2)遮雨棚都烂成这样了,货梯整体没做防锈;后期可能刷漆;
3)链条看上去太细;
4)立柱连地面斜拉筋都没有。真的够狠;
5)槽钢接驳处没看见明显加强,这真的狠。
6)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D:
联动,电路的问题要想到,出现不同步怎么处理

网友E:
升降机现成的卖的多的是,液压的,比较好用。新乡那边做这个的很多。在外地都有办事处。我装了两台。

网友(点评):
长垣就是行吊之乡,一个小厂几个工人,借个资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sgxap666 您是内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动,电路的问题要想到,出现不同步怎么处理

我见到的处理不同步就是用钢丝滑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降机现成的卖的多的是,液压的,比较好用。新乡那边做这个的很多。在外地都有办事处。我装了两台。

拍照来论剑。

网友(点评):
同样没有防坠装置

网友:
液缸缸提升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一台,主要是要两个液压缸同时顶升,液压缸缸径要大,我们用的最大载重有2吨。

网友E:
第一张图是一楼可以升到6楼的。每层都可停。每层可操控。每层配一个遥控器。

其余的照片是一楼二楼之间用的那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一个电动葫芦就欧克,,,,,做过。两个会憋死,不同步。

一个电动葫芦带两个轮就可以了,但电动葫芦危险,小载重可以,大的不好用,钢丝容易磨损,维修保养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是一楼可以升到6楼的。每层都可停。每层可操控。每层配一个遥控器。

原厂有没有提供防坠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厂有没有提供防坠附件?

没有。这个不准载人的简易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是一楼可以升到6楼的。每层都可停。每层可操控。每层配一个遥控器。

2-6楼都可停,我的倾斜方案就不行了。只能直立了。

若只要求2-3楼可停,送地台板这么大截面积的货物,我觉得倾斜方案应该是最节省钢材的,单驱钢丝绳。

考虑安全,设计一个简易防坠机构就可以了。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当步行梯。

网友:
引用 网友F:
2-6楼都可停,我的倾斜方案就不行了。只能直立了。

若只要求2-3楼可停,送地台板这么大截面积的货物, ...

专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一个电动葫芦就欧克,,,,,做过。两个会憋死,不同步。

请教下,4个立柱,8M高,需要承载10T,用多大方管立柱比较好,要求钢架不能晃,刚性足够高,上面放机器人第七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4个立柱,8M高,需要承载10T,用多大方管立柱比较好,要求钢架不能晃,刚性足够高,上面放机器人 ...

你这不是单独4个立柱管材能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升降机现成的卖的多的是,液压的,比较好用。新乡那边做这个的很多。在外地都有办事处。我装了两台。

研究一下防坠原理?

网友(点评):
图片里面的防坠应该是利用弹簧平衡棘爪自重, 当坠落时处于失重状态, 棘爪被弹簧弹出锁定

网友F:
初看没啥,和某社友讨论钢丝绳,发现这里有点懵了。

1)有黄色对角线,这很好理解,为何没绿色对角线?

2)看靠窗的2组定滑轮的钢丝绳角度,似乎是红色和蓝色这样的接法,一个轮子套两组钢丝绳?

3)6楼高,图片中的钢丝绳都是平衡用的,没有用来提升的?这么大的行程完全靠油缸+链条?
用钢丝绳+油缸链条共同提升的液压货梯似乎也是有的。

老哥怎么看?

网友(点评):
6层楼高。。。差不多油缸要6米长,似乎两倍行程(动滑轮)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没有绿色钢丝绳可能和油缸的布置有关(90度分布,而不是相对),一般相对的或者只有一个油缸的,会布置在与油缸垂直的两条边上吧(见过实物)

网友(点评):
所以我请wryp拍一拍地面有几个定滑轮。

网友(点评):
29楼蓝色货梯,是常规的双油缸对面布置,安装了4角4组平衡用的钢丝绳。地面有4个定滑轮(地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初看没啥,和某社友讨论钢丝绳,发现这里有点懵了。

1)有黄色对角线,这很好理解,为何没绿色对角线 ...

我只是用户,对这个不懂。

1,你画线的这个是一层楼升降的。6层楼升降的有你说的方向的钢丝绳。
2,一个角只有一个滑轮。
3、升力只靠液压缸。六层那个使用频繁,换过钢丝绳,换钢丝绳时请教过人家,说钢丝绳仅仅为了升降时,四角平行,不会出现抖动和爬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是单独4个立柱管材能解决的。

求指点一二http://www.cmiw.cn/thread-1049660-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用户,对这个不懂。

1,你画线的这个是一层楼升降的。6层楼升降的有你说的方向的钢丝绳。

兼答@2011ayoon  这里讨论钢丝绳的用法。

动力源只能是油缸。钢丝绳起到提升的作用,仅仅是增大行程,节省了油缸行程,但油缸缸径要相应增大。

1)如果是平衡作用,下图红框中的闭环钢丝绳,4角4组就可以搞定了。为何要对角线?我以为对角线只需要2组,节约了2组。换言之,钢丝绳做平衡,有两种容易想到的方案:A,4角4组;B,对角线2组;个人觉得方案B更省。
所以回头去看@wryp 发的图片,发现只有一条对角线,那么这里肯定有疑问,所以发帖讨论。

2)本图是某宝上搜索看到的。这个图片中,我个人觉得,钢丝绳有的做平衡,有的做提升。
@2011ayoon 朋友觉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用户,对这个不懂。

1,你画线的这个是一层楼升降的。6层楼升降的有你说的方向的钢丝绳。

朋友的简易货梯,地面四角有没有地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兼答@2011ayoon  这里讨论钢丝绳的用法。

动力源只能是油缸。钢丝绳起到提升的作用,仅仅 ...

这里的钢丝绳应该只是平衡作用,我见过的提升机是在链条旁边还有2根钢丝绳(和链条同样布置),所以一直认为链条是利用它的结构特性防止坠落的,但只是普通的链轮而已(原来是认为对方偷工省了防坠装置),仔细思考应该只是钢丝绳和链条是冗余设计,另外还有2根平衡用的钢丝绳,是布置在与油缸垂直的两条边上而不是对角线,布置对角线可能是因为图片中的升降机油缸是垂直布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里的钢丝绳应该只是平衡作用,我见过的提升机是在链条旁边还有2根钢丝绳(和链条同样布置),所以一直 ...

防坠机构请看25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研究一下防坠原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D%E5%B7%A5%E5%8D%87%E9%99%8D%E6%9C%BA%E9%98%B2%E5%9D%A0%E5%AE%89%E5%85%A8%E5%99%A8/5657411
升降机用的防坠器一般是这样的,这要配齿条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D%E5%B7%A5%E5%8D%87%E9%99%8D%E6%9C%BA%E9%98%B2%E5%9D%A0%E5%AE ...

防坠安全器原理还是离心力,我25楼发的图片,结构极其简单,应该不是离心力的原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防坠安全器原理还是离心力,我25楼发的图片,结构极其简单,应该不是离心力的原理了。

如果要防坠,应该还有配套的部件才可以(可能类似锯条的样式或者长条孔板),使用时需要人手动打开图片类似棘轮卡爪的装置,而如果发生坠落,卡爪会在弹簧之类的作用下伸进孔板孔洞或者类似锯齿板的齿间(也许就是类似棘轮的结构)

网友:
防坠机构是不是和安全带一样的离心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防坠,应该还有配套的部件才可以(可能类似锯条的样式或者长条孔板),使用时需要人手动打开图片类 ...

我也是这个思路,慢速呢,不触发,可以跳过;快速呢,就触发,卡住。

转化为圆周运动是离心力,那么不转化,还是直线运动呢,个人觉得也应该有类似棘爪的机构。

网友(点评):
坠落时就是失重, 确定无疑是重力和弹簧平衡方式实现坠落检测.